[其他] [求助]电动投影幕布的电机接线及好坏

楼主(2019-06-16):
电动投影幕布升降坏了!
接通电源,手动摇控和无线摇控按升降时能听见继电器响声,升降无反应。也不知是不是摇控坏了
拆了外壳发现左右均有接线,左边那个好象是控制升降的,不知是啥是4根线,其中二根和电源输入棕色和蓝色线相连,另二根输出到右边永磁同步电机;右边是一个60KTYZ永磁同步电机,输入3根线,2根为左边那个控制升降的仪器出来,另一根为输入电源的地线,这根地线接到电机变成了2根线,电机没接电容,已测试红蓝线接220v电压电机可转。
左边不知名的仪器叫啥呢

网友A:
这货是同步电机吗?没拆过,不过看着像卷帘门管电机,左边的那两个孔是内六角的,是用来调节上下限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是同步电机吗?没拆过,不过看着像卷帘门管电机,左边的那两个孔是内六角的,是用来调节上下限位的 ...

谢谢,应该是卷帘门管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是同步电机吗?没拆过,不过看着像卷帘门管电机,左边的那两个孔是内六角的,是用来调节上下限位的 ...

搞清楚了,是限制行程用的

网友:
单相交流电机有移相电容的。只不过在里面。我拆过这种

网友(2020-04-25):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是卷帘门管电机

请问有后续吗?修好了吗?我的金叶电动幕布也出现了这个情况

网友:
关注一下内部机械传动

网友(2020-08-12):
温馨提醒,别拆限位器别拆限位器,一般情况直接拆电机那头测量黄红、黄蓝两组线圈是不是开路基本就能确定电机好坏了。

网友:
我家在用的那个也是我曾经修过的,里面就是电机线圈和电容,当时的毛病出在电机的引线与漆包线断裂,但我只是一个方向不能动,你两边都不能动,是不是还有公共头的问题我也不记得了。你先查电机电压到位吧,这就是拆开电机,记得电机不太好弄的,还要卡簧钳什么的。

网友(2021-11-29):
我的幕布也不能升降了,拆开电机没发现异常,接线后发现不能正常正反转,一下又不转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机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2024-06-07):
我的幕布也不能升降了,拆开电机没发现异常,接线后发现正反转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电机还是别的原因.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