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到了 看上去还不错

楼主(2019-06-16):
不知道怎么破解
准备电池拆了
壳子和主板改成充电器

在买个充电宝的板子 改个充电宝用  有什么好推荐吗

网友:
  2元包邮的?

网友:
哪里的电池啊,一脸懵逼

网友:
哪里来的~求链接

网友:
怪兽共享充电宝,拆解时电池的电压如何,3.7V以上,还是只有2点几伏

网友:
想太多了吧,我买了两个包邮差不多五六十块。但一共十一节电池,6节力神的,五节LG的,电量 都还不错,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破解的话,上面的芯片查不到资料,就算破解了也是5v3a而已,我换了个快充板进去,但实在太大了,没法拿出去用,不方便,拆电池更实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