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6K供电问题

楼主(2019-06-16):
金泰克480G固态,主控是2256K,LED指示灯不亮不认盘。经检查只有3.3V电压,其它1.2V,1.5V,1.8V电压都没有,初步判断供电芯片有问题。

下面和右边4颗电感没有电压

下面和右边4颗电感没有电压

从料板拆下3颗相同型号的供电芯片换上,有一颗LED指示灯亮,有1.2V,1.5V,1.8V,3.3V电压,但是出现主控特别发烫。

主控发烫

主控发烫

现在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帮忙:1由于手上没有一模一样好的主控板,不知更换供电芯片后的电压是否正常?
                                                     2主控发烫是供电问题还是主控短路或者损坏,一般情况下很少遇到主控损坏?

网友A:
特别发烫,基本就是烧了,就像南桥一样,工作时是热,如果特别热,那就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发烫,基本就是烧了,就像南桥一样,工作时是热,如果特别热,那就是烧了 ...

谢谢,这块电路板是无铅焊接的,我没有预热台,拆主控有点信心不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块电路板是无铅焊接的,我没有预热台,拆主控有点信心不足

主控特别烫,不要轻易再上电测试,主要是1.2V和1.8V、3.3V一定要测量是不是对地短路了(另外还有一个1.35V是给DDR3L供电的,部分板子可能是DDR3就是1.5V)。

图片不够清晰,单纯目测看有一个电感已经烧了。如果你更换电源IC后电压正常了,也需要用示波器在电感后的小电容位置测量电感是不是能正常工作的,如果不放心可以直接换掉电感,一般可以代换2.2uH的临时工作

换主控还是比较轻松的,不需要预热台,普通风枪就能很轻松拆下来,你可以稍微换大一点的风嘴就行。这个图片看上去没有胶水,拆下来和焊上去都没难度,主要是你的有钢网植锡,或者买已经植锡好的主控再换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特别烫,不要轻易再上电测试,主要是1.2V和1.8V、3.3V一定要测量是不是对地短路了(另外还有一个1.35 ...

多谢,最右边的1.5V是给背面的缓存供电的,奇怪的是这块板有两个1.2V供电,不知哪个1.2V电压是给主控供电的。还有你说目测有一个电感烧了,是哪颗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最右边的1.5V是给背面的缓存供电的,奇怪的是这块板有两个1.2V供电,不知哪个1.2V电压是给主控供电 ...

那个应该是电感上面的标识,不一定是烧,你目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OK的

网友A:
一般说,供电都出来了,1.2  1.8 1.35或1.5  3.3都有的话说明供电是好的,主控发热,特别热的那种基本是击穿了,别想太多了,换主控或者拆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说,供电都出来了,1.2  1.8 1.35或1.5  3.3都有的话说明供电是好的,主控发热,特别热的那种基本是击 ...

多谢帮忙,是主控坏了,换了一颗主控就正常了

网友(2020-03-26):
你好,我的固态硬盘和你一样,不过就是找不到 那个 AFVF 525 是什么东西,其他的我都替换了,还是提示灯不亮,还有,你里面的两个1.2伏那个是错的,给我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
发烫不是虚焊就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