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65V2液晶电视机的质量怎么样是4K屏幕吗,不要被骗了

楼主(2019-06-16):
TCL智能电视机是不是真4K屏幕 4K还分真假吗?这到底怎么回事,让我们来看看吧....
随着智能电视产品的技术与性能不断提高,眼下4K屏幕的普及比想象要快,所以我们在选择4K液晶电视的时候,首先要判断的就是这款电视是不是“真4K”。我们又该怎么去辨别呢(已提供参考图片)不要被骗了!!!

目前4K清晰度的智能电视屏幕已经成为主流配置,关于电视最重要的就是屏幕画质,画质好才是真的好,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在这些4K屏幕里还有“假4K”面板的存在,现在很多厂商喜欢在推销产品的时候玩文字游戏,以假乱真蒙蔽消费者买到所谓的4K液晶电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什么是“假4K”。

在这之前 我们了解一下什么叫4K电视:

4K电视是屏幕物理分辨率3840×2160像素的电视机产品,它能接收、解码、显示相应的分辨率视频信号,分辨率达到2K电视的4倍,观众能看清画面中的每一个细节和特写,拥有身临其境的感官体验。

那我们该怎么区分真假呢?

液晶电视屏幕面板上由红绿蓝(RGB)三原色组成的像素点依次排列而成,这就是“真4K”面板。

由红绿蓝白(RGBW)组成的像素点依次排列而成的这种就是“假4K”面板。(划重点了)

如图所示,左边这一张就带白色子像素的RGBW假4K的微视图。右边的则是RGB三原色真4K。

为什么增加白色子像素?
其实呢,RGBW增加白色子像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LCD对能源有效利用,但RGBW的子像素“W”并不能作为色彩像素,只能作为一个亮度通道像素,这样一来它对提升画面精度也就没有帮助,相反的还会影响画面精度。

市面存在假4K屏幕是因为它的成本低,进而电视成本就低,看起来性价比就高了,消费者不懂大部分人爱便宜心理,被忽悠。

那我们应该如何避免买到假4K屏幕面板的电视?这里我给大家提两个小方法

1.可以直接询问客服。
随着大家对真假4K概念的普及,消费者开始知道了假4K不能选择,因此一些商家不在产品的宣传页上写明,偷偷摸摸在用,这时大家可以直接询问这款产品是真4K还是假4K。

第一种问法:请问这款电视的屏幕面板是RGB还是RGBW?

第二种问法:请问这款电视的屏幕是RGBW面板吗?

这样客服一般直接会告诉你答案,大家如果还不太相信,可以再换一家店来问,尽量去官方旗舰店咨询客服。

2.如果你的家里已经买了4K电视,但是不知道怎么辨别是不是假4K,可以用手机近距离去对着电视屏幕,把摄像镜头拉到最大,比如10倍,那么就可以看到以下画面。
上图这一张拍的是一台TCL65V2的电视屏幕,显示红黄蓝三种像素,没有白色像素。它是真4K屏幕。如果出现了白色像素点就会像下面这一张照片。那么也不要哭,至少看了这篇文章下次就不会再上当受骗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记住了

网友:
接笔记本或者支持4k输出的盒子的HDMI,分辨率上4k一试便知

网友:
放大10倍才有差别,ˋ我么是用肉眼看电视啊!

楼主:
哈哈,,不放大屏幕的话,靠肉眼去看肯定看不出差别的哦 这也取决于电视屏幕的大小 如果看的是一个500寸的大荧幕,那就很明显满屏马 赛克了吧

网友(2023-07-23):
华星光电的屏幕一言难尽啊!才3年就坏了! 等万用表回来再查哪里坏了!断y能用 但是严重偏色!技改板装上去后扯线

网友:
TCL的应该没错吧

网友:
长知识了。用手机照相这个方法辨别很方便

网友:
既然有一块像素,为什么还做成白的,直接编码出来RGB不就可以了。不懂

网友:
年初买电视的时候做了一点功课,在b站好像提到了有一个app可以测试真4k,但是忘了叫什么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