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信RXN-305D线性电源维修记《拆机晒机篇》

楼主(2019-06-16):
首先在这里要感谢@阿睦 睦版提供这个交流平台,使我们能够在这里交流学习,相通有无。
其次要感谢坛友@龙跃通讯 感谢他提供了这台电源,使我有了这次学习研究的机会,也有了一个继续折腾的好工具。

62号在论坛积分商城里边拍到兆信RXN-305D电源,(工频线性可调电源。兆信RXN-305D。包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232)简单测试了一下,空载还可以,电压可调范围正常,电流也可调整,但是,调到5V,接上一个5VUSB风扇,电压就升高到6~7V,调电压为2.2V时,接上USB风扇才显示5V电压,接上USBLED灯,同样也是电压升高。因老爸在医院需要照顾,一直没足够的时间折腾它。期间有点小空就测试一下,后来终于有时间折腾了,吃过午饭没午休,折腾了一个下午,到晚上终于修好了。本篇准备用两个部分进行说明,今天先发前半部分《拆机晒机篇》,明天再发《检查维修篇》和后续的《美容终结篇》。

               《拆机晒机篇》

包裹到了

百世快递

泡泡布包装

底部加了一层硬纸

朦胧露面

底部

出壳了

前面板这个塑料袋里边是坛友送的配件

前面板

开关是坏的,按钮陷进去了

前面板底部有损伤,坛友用胶布粘着

后面搂狗

赠送的配件

这个芯片是我要求赠送的,表头显示芯片7107

四个电位器,其中一个电压细调的是双联1K的

两个1K的两个10K的

next

楼主:
表板和主控调整板

调整板

大变压器

调整管、散热片和风扇

内部整体的样子

表头显示板

显示数码管

这个应该是表头基准

表头电源整流

显示芯片7107

13年8月7日生产的。左边插座是电源,右边插座是电压和电流输入

表头显示透明面板

本篇完,明天请看下篇:

兆信RXN-305D线性电源维修记《检查维修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745

兆信RXN-305D线性电源维修记《美容终结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739

再修兆信电源(RXN-305D),拆双联碳膜电位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9253-1-1.html

网友:
发货前还测试了的,上电子负载试了半个多小时,当晚还做T12的电源用过。按理说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可能是没有检测出来的问题吧。给坛友添麻烦了。持续关注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
模拟电源纹波小,就是发热比较大
等牙膏ing

网友:
我有个安泰信的面板碎接线柱断了,发现原机设计可调电阻电压有漂移动一点点就变化很大一直懒,没换电阻

网友:
哈哈,原来是你买了

网友:
变压器真大!
估计是电压采样电路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PS-305D,感觉楼主这个电源变压器比我那个大?

我那个自己改了后面的散热器了,用个CPU散热器换掉原来的铝板,另外用个废硬盘的盘体专门给整流桥散热,散热好了很多,长期5A工作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
看着还可以,平板散热器效率低了

网友:
比我那个好多了!

网友:
接上负载电压上升查滤波电容有没有失效。

网友(2019-09-28):
恒流模式了?

网友(2020-07-17):
这个太好了,比我买的还好多了

网友(2022-09-14):
自己有一台这个设备  看看学习

网友(2023-10-17):
楼主:将电压和电流微调电位器短接,拆掉10K电位器,用两只WXD3-13线绕10K电位器分别代替电压和电流调整电位器可否?

网友(2024-05-10):
太牛逼了。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