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惠普 G6笔记本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9-06-17):
这次高考没考好估计只能用老的笔记本了,老笔记本坏了不开机,主板拆下来检测待机电流30ma,按开机键触发后的电流变成40ma,所有电感都没有电压。待机的时候主板上有3.3v,5v,12v,28v的电压 ,不开机是什么问题呢?顺便哪个大佬有这款笔记本的电路图,求一份

网友A:
待机电压有,重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同款笔记本电脑  内存正常吗

网友C:
cmos放电 不行再刷bios

网友:
我觉得,你这动手能力和水平,上大学简直浪费啊。大学生也不见得比你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os放电 不行再刷bios

bios换了,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有,重刷个BIOS试试

bios换了,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笔记本电脑  内存正常吗

内存条正常,现在不开机触发后连CPU风扇都不转

网友C:
看有没有开机信号 这种 更可能是6脚的小逻辑门失效 南桥ec 小逻辑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有没有开机信号 这种 更可能是6脚的小逻辑门失效 南桥ec 小逻辑门

开机键上的3.3v有的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呀

网友:
检查ec的待机电压,桥的待机电压,ec和桥有没有收到触发电压

网友D:
版号发出来才有图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机键上的3.3v有的

不是开机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开机键上

是哪里的呢?

网友:
楼上说了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号发出来才有图纸

这个是主板的板号DAOR23MB6D1
RE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