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两个数字表头

楼主(2019-06-17):
猜猜几位的

这是电流表头

检流电阻

7135,按理说是4位的吧

寻找基准,不是

电位器旁竟然也不是

积分电容之类的

4069,时钟兼负压发生电路

还有晶振呢

拆开屏幕

五个数码管子,可是头一位似乎只显示正负号,相当于9999

管子的驱动三极管

拿下芯片,原来这里还有东西

247,显示驱动

基准在这里啊,那个才是431

另一块电压表头

也是7135的

这是什么芯片

原来是555

这个显示译码是外置的

拿掉芯片,这里是空的

打开表头

电位器在这里,怎么调啊,难道拆开调

网友A:
这种表头之前撸了好多,现在嫌体积大,都在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头之前撸了好多,现在嫌体积大,都在吃灰

我也是,太大了

网友:
我也有两个,旧柜子上拆下来滴。炸一看到这个题目以为是我自己发滴呢。

网友B:
表头不好看,咋的了,楼主,你的头像还没恢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头不好看,咋的了,楼主,你的头像还没恢复呢?

哈哈,早就没猪头卡了

网友:
7135硬芯还是可以的,手里几个都是7107的

网友:
看做工和用料都还行!

网友:
7135是四位半的

网友:
这类表头稳定准确度我觉得碾压现在好多单片机的万用表,重点那几个红色电容是关键

网友:
谢谢分享。奸人同学就知道天天玩婊子。。。。。

网友:
并且可以与单片机组成智能测量工具。

网友(2020-07-14):
看中做工和用料了

网友:
很不错,特别是第一个,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