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哪种剥线钳好用?

楼主(2019-06-17):
如图1-4,普通家装水电工用的,谢谢大家.

网友:
第一第二种,丁接方便,不是经常丁接建议鸭嘴钳

网友:
第二种用过,还算方便,就是松动

网友:
偶用的是第二种,还算方便。

网友:
第一种是最新式的,我有一把比下面几款都好用,就是有点重

网友A:
我买的第一种,确实好用,公司的下面三种都有,我觉得第四种也勉强好用,第二种太松了。还用过第五种,不过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第一种,确实好用,公司的下面三种都有,我觉得第四种也勉强好用,第二种太松了。还用过第五种,不过 ...

呃,第五种是那个?

网友:
用过第一种,尤其在中间位置剥线时,非常方便

网友:
从朋友那顺了把类似图4的给老丈人,我自己也去拿来用过几次,相当好用

网友:
一般的讲,个人习惯用图2款

网友:
看价格高低吧,都比刀子割好用~~~

网友:
用过第二种和第四种。
感觉第二种比较省力,但是要选好与线径对应的孔位,否则容易剥断。
第四种需要用力拉掉线皮,但是相对灵活,手上稍微控制一下就可以用小孔位剥粗电线。

网友:
我买的是图4,几块钱包邮,一般情况下偶尔用用的话够用了

网友:
只是水电工用的话,第四种用得最多,个人喜欢第二种

网友:
我用的是第二种,不过在电工铜线上比较费力,如果电工用,建议考虑其它两种

网友:
各有优势,第二个维修电工用,第一个装修电工用好

网友:
我用第四种,我不是电工,主要拨网线之类的。对网线来说第四种图上型号并不适合。

网友:
除了第三种,其他都用过了,必须第一种最好用,其次是第二种,第四种还不如老虎钳子好使。
第一种几乎什么线都能去皮,最大直径开过10平方线,偶尔会打滑,调节一下涨紧螺丝就可以了。
第二种需要看准槽位,否则可能一次无法剥开。
第三种和第四种应该一样,尽量不要带电操作,因为开皮后还要用手拽住电线用力拉,不好施力手会不自觉往前移动,老线可能会粘皮而需要很大力气来拉掉外皮。

网友:
觉得第二种好用些

网友:
手动的不推荐 还是自动的好用。不过第一种可能不太适合剥那种外皮韧性超级好的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