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低成本做neWiFi D2屏蔽罩

楼主(2019-06-17):
入手了一台NEWIFI D2做弱电箱主路由,看网上说加屏蔽后有效果,自己动手做了下,有一定的效果。看图

围墙焊好

围墙焊好

usb口完工

usb口完工

上下都有小棉袄

上下都有小棉袄

完工图

完工图

顺手加了几个电容,插座后那个没有固态了,电解电容手头没有小体积的,缓缓再加 ... ...

顺手加了几个电容,插座后那个没有固态了,电解电容手头没有小体积的,缓缓再加 ... ...
先用1.5~2.5平方的单芯铜线做出围墙,再用围墙放在铜箔上,四周留出2~3mm画图,把四角去掉,然后折边,再把围墙焊在pcb上,根据高低调整屏蔽盖的高低,然后在芯片上加散热贴,最后调整罩子外面的导热贴,本来可以少用几张导热贴,改用铜片、铝片的,可惜手头没有合适的,只能叠加导热贴了,最后外面贴上点双面导电铜箔,让pcb的地和面板的铝板接触良好。本来家用这个路由器不是高负荷,无线和内存没必要加散热,最多就是cpu上就行,顺手而已。加后只是用usb时无线没影响,至于其他没试。

网友A:
铜皮不好找,我用易拉罐的铝箔代替

网友:
厂家为什么不把屏蔽加上去呢,难道为了省成本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皮不好找,我用易拉罐的铝箔代替

我是以前买来做仪表后盖屏蔽的,坑多多上10元不到买的100mmX1M 0.3厚,

网友(2020-02-18):
题主大神哦,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我怎么就没想到,还想着去某宝买。

网友:
有毛用,这路由一开始就是挖矿用的,没有调教好无线功能

网友B:
一般屏蔽罩应该是铝的吧。铜和铝屏蔽范围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屏蔽罩应该是铝的吧。铜和铝屏蔽范围不同

只要是金属的东西就没问题,况且铝的屏蔽罩我真没见过

网友(2020-05-21):
引用 网友B:
一般屏蔽罩应该是铝的吧。铜和铝屏蔽范围不同

一般屏蔽罩是铁的

网友(2022-03-17):
引用 网友B:
一般屏蔽罩应该是铝的吧。铜和铝屏蔽范围不同

一般是马口铁不锈钢洋白铜

网友:
厉害啊,这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心理作用

非常赞同,包括说刷固件,试了很多种,就没体会到他们说的那些

网友:
我用黄桃罐头的铁皮折的,四个角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