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蓝牙耳塞拆解并更换单元,解决一侧低音弱的问题

楼主(2019-06-17):
上次撸的Woozik M900双声道蓝牙耳塞开始用时感觉有点怪,后来才确定是左侧耳塞(长线侧)低音弱
看来还真是故障件,好在卖家多送了半条耳塞

拆开直接换上半条线,试了OK
但半条线是短线,只能换单元到长线上

耳塞正反外观,铝壳+塑料

从音孔能看到单元

只能是撬塑料盖了

很紧,且缝隙极小,基本无损拆开

盖一侧

铝壳一侧,粘了块强磁
用来吸合俩耳塞

耳塞线与壳子连接部分

单元是双面胶粘在壳子上的

单元正面,直径不到10mm

侧面

把送的那条也撬开

焊掉线时,单元吸在电烙铁头上,把什么片给烫化了

抠掉,原来下面有个孔
大概是气压平衡用的

从低音弱的那个单元上铲下小圆片

细节是这样的,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
还是贴在好单元原位置

焊线、装好,外观基本看不出痕迹

然后剩下被拆的短线

用放大镜观察坏单元,表面看不出有什么,不知道低音弱是不是音膜问题?

网友A:
母鸡啊,围观大师指点

网友B:
8错,还以为是手机用的呢?看来不是

网友C:
不喜欢这种结构的,发音单元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母鸡啊,围观大师指点

母鸡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D:
难道是振膜上吸了铁渣?

网友E:
看来元首手底下也不少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8错,还以为是手机用的呢?看来不是

蓝牙耳机咯,支持蓝牙音频的都能用

网友:
求无损拆解方法

网友F:
找个废旧的耳塞拆开换单元就行了,喇叭单元是通用的,这种入耳的都是6mm的好像。我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喜欢这种结构的,发音单元太小

这种入耳式耳塞隔音效果好些,大单元就看耳机
音质嘛,反正偶是木耳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振膜上吸了铁渣?

吸了铁渣一般会降低灵敏度,这个感觉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元首手底下也不少耳机

是有不少,不过都是些渣渣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母鸡又是什么情况?

他要吃鸡蛋了

这耳机一看,低端货

网友:
照片清晰,好评!

网友:
不喜欢入耳式的,还是头戴式的好点

楼主:
就是用刀片插进接缝,撬大点,再用指甲抠
不能真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个废旧的耳塞拆开换单元就行了,喇叭单元是通用的,这种入耳的都是6mm的好像。我换过。 ...

嗯嗯,还好卖家送了替换件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看不出单元有什么问题,建议元首把左耳的耳屎清理干净再试试,会有惊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要吃鸡蛋了

这耳机一看,低端货

木耳,用低端货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