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了个小米路由mini,USB不供电

楼主(2019-06-17):
家里用着用着,这玩意就读不了U盘,但是我是新手,判断不出来是那个地方坏了,还望群里的大大给个思路我去研究研究,现在放上拆机图

外观是这样的

拆开后的样子是这样的

网友A:
U盘坏了  。U盘没坏的话  ,整个3R33模块上去取代电路板上的电源。 不仅能带U盘 , 带硬盘都不是问题

网友:
u盘没坏的前提下,估计是负责供电的保险电阻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坏了  。U盘没坏的话  ,整个3R33模块上去取代电路板上的电源。 不仅能带U盘 , 带硬盘都不是问题 ...

我之前用的就是论坛买的英某的移动硬盘,你说的那个我不会弄

网友B:
我的usb检测四根线都有电确不识别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usb检测四根线都有电确不识别优盘!

嗯,那你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