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美的上的爪极式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2019-06-17):
帮同事修落地电风扇,控制板和同步电机换,等配件过程中。
把坏的同步电机拆了看看

每分钟5~6转

齿轮减速

和石英钟内的结构还是很接近的

励磁线圈用直流激磁电流后,各磁极一定的极性,在相邻的磁极交替N极和S极

三根细铜线并绕

网友:
这种电机的漆包线实在太细

网友A:
是全遥控扇的摇头电机,没想到主电机这么小,我还以为是整个都是

网友B:
这东西应该加个开关,风扇转时一直跟着转,浪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应该加个开关,风扇转时一直跟着转,浪费电。

这是遥控风扇的摇头电机,不开遥控是不转的

网友:
零纪年我也拆过,是全塑料齿轮,用料比楼主的差些,转页扇用的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全遥控扇的摇头电机,没想到主电机这么小,我还以为是整个都是

这还是缩水的版本,有些老风扇的这电机体积稍厚,线圈厚度大概是楼主这个1.5倍左右,而且绕得更满,发热量明显要低一些。

网友:
看来省了不少铜线或者铝线

网友C:
这同步电机不知是什么原因,就是特别容易坏。

网友(2020-08-20):
引用 网友A:
是全遥控扇的摇头电机,没想到主电机这么小,我还以为是整个都是

这个不是主电机,这个只是用来控制摇头的永磁小电机

网友(2021-05-06):
引用 网友C:
这同步电机不知是什么原因,就是特别容易坏。

电机没坏,是上面的塑料齿轮坏了。

网友(2022-05-30):
没坏,但运转时噪音大。如何减少噪音?

网友:
这电机还带减速度机了。

网友:
这种电机拆下来还能做什么用呢?

网友:
我上星期也坏了一个恒兴的,后面换了个锐毅的,都是佛山,估计也是拆机货,有两个齿轮是金属的

网友:
我拆过几次,都是那些磁铁里面的塑料坏了。

网友(2024-04-18):
我万用表打了一下,手动转能有个400多v的电压,我的是2.5/3的,能不能做个手摇发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