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打理翻新第八辑:小小的盘一下EZT611

楼主(2019-06-17):
近来好像洋二没货源了(和毛衣有关?),可选择的机器是越来越少了,没法,翻个以前的机器出来凑活盘一下,给大家解解闷:
未开外观忘了拍,直接脱开给大家看:
咋看之下很胀很垃圾,但其实这种机子比闲鱼的好太多了干净太多了,顶多就是个二手,闲鱼那种,啧啧,都不知经了多少人手。。。

看来,这个机器留给我的问题就是处理修复这个烧焦部分了,也好,一点问题都没有,要我做什么?怎能显现出我的技术

惯常的洗刷刷一番,怎么样,是不是大不一样?

还有机身编号,清晰可见,若干年后还能让人追溯它的历史。。。

就这个位置烧坏了一些,

搪胶补缺:

用了几种油漆笔,发现色差有点大,又擦掉了,算了,先这样,斑驳的色块向人诉说它的沧桑

怎么样,电机是不是大变样了,新不新,顺眼不顺眼:

新亮的漆包线,看起来就很舒服,

话说,这个机器大约是淘到的机器里面成色最好最新的一个了,第一个没有清洁齿轮和没有加油的机器,这种结构没什么新奇的,大家都耳熟能详,就让我偷个懒不拆里面了:

润滑油都很清澈,用得真够少的:

准备装回去了,

铝合金波箱体上的镜面效果还在,腐蚀不大:

从这个形状来看,护套也有一份紧固作用,所以没有护套的机器建议想方便搞一个塞里面,这样更结实耐用:

话说回来,这个高低档位开关有的弱智,就是通过限位调速开关的机械位置来实现高低档,和脱裤子放屁有异曲同工之效

装好了,我的手艺依然是那么棒棒哒

身份贴牌:

整体感觉看起来尚可,不是那么糟吧:

转起来啦,震动很小,声音干净通透!

     END!   谢谢各位看官捧场!

网友A:
通过限位开关的位置来实现高低档   不是脱裤子放屁

因为这类机器控制转速就可以一定范围内控制扭力    限位开关的机械位置就等于2个扭力档位

试想如果自攻钉只能耐受低速档的力道    没有限位档  你能保证每次按下开关都能是同一个位置?

网友B:
搪胶是什么?谁给科普一下。

网友:
经过了火的洗礼,够沧桑!

网友C:
油漆笔那段是多余,这种工具就算是烤漆也很快磨没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搪胶是什么?谁给科普一下。

我们那方言,搪,大约就是是涂,抹,糊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限位开关的位置来实现高低档   不是脱裤子放屁

因为这类机器控制转速就可以一定范围内控制扭力     ...

有可能,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机会去体验各种使用环境,大多时候就是用来转转,每天盯着屋里的木结构件想着是不是能用螺丝批拧几个螺丝加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漆笔那段是多余,这种工具就算是烤漆也很快磨没了的

想着尽量整成没色差,结果发现色差反而更大了,看来得多收集不同的颜色油漆笔

网友:
楼主艺术高明,妙手回春啊

网友:
请问是用的什么胶修补缺少的地方的?

网友D:
定子上是重新喷的黑漆吗?防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子上是重新喷的黑漆吗?防锈?

是的,用油漆笔涂的,用的哥俩好AB胶

网友:
这翻新工夫不错,这一台要花多长时间?

网友:
朋友,这个机器在当年,也是高档货 。在现在也是大有12V远不能及的 。看样子,买的时候价格够低

网友:
总体成色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着尽量整成没色差,结果发现色差反而更大了,看来得多收集不同的颜色油漆笔 ...

这个脚被烧了 ,价格会低一些 ,我那个比你这个好一些 ,也没到五十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脚被烧了 ,价格会低一些 ,我那个比你这个好一些 ,也没到五十块呢 ...

大概你3/5的价格

网友:
洋二没货源了,啥是毛衣?为啥没货了?

网友:
给楼主翻新后的价格又可以翻几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