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进水的vivo原装充电头HKC0085016-1C,5V1.6A不虚标

楼主(2019-06-18):
跟充电头杠上了,看到大家都在玩OPPO充电头,明知是山寨的,大家也是玩得不亦乐乎,被感染了,也下单买了两只。
OPPO的大家玩得多了,我这次看看VIVO如何。
买了两只,另外送了两个故障的充电头,一个是拆散的VIVO ,一个是故障的美图手机5V1A充电头。

电子负载测试了一下,标称通电的OPPO  5V4A空载正常,
其中的一个不带载0.01A就不行了,
另一个1.2A就不行了。赠送的两个都不过电,看来卖家确实测试过。

回到主题,看看进水的VIVO,有炸鸡痕迹,水渍和锈迹比较严重,暴力开壳留下了各处撬痕。

元件不多,怀疑1.6A是否虚标

反正不通电,第一步清理灌胶,看到次级线还是很粗的

清理背面的锈迹,USB口已经被卖家拆掉了,很贴心,估计是锈得太惨,因为外壳上都是USB口锈蚀得痕迹

检查发现电容引脚异常,锈蚀

拆焊,果然是两个电容各断了一个脚

铝壳也腐蚀了

两颗电容特写

测量了桥和开关管以及次级整流管都正常

补上两颗电容和DC输出线,看到220V插头也被氧化了

空载正常

1A正常

1.63A也正常,没虚标

一直到1.76A开始掉压,性能还行,不鸡肋

另一个美图就很惨了

台钳将刀片慢慢压入缝隙

无损开壳

开壳完美,温柔不暴力,不要大锤。

高低压隔离

板子全貌

背面没有明显炸鸡痕迹,可是不通电

看到电容有异常,底部鼓包,470uf

测量下来没有冤枉它

另一个正常一些,但是容量也偏高,估计也不行了

换上之后依旧不通电,果然是初级得保险电阻不通

拆下来是个15欧姆的电阻

再往后测试,发现SS34整流管也损坏了,
稳压管拆下来测试没问题,这样的话,这个电源也没啥必要修理了吧

网友A:
这些货修好了充手机也有点草鸡,还是用来该个 小夜灯啥的,坏了也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货修好了充手机也有点草鸡,还是用来该个 小夜灯啥的,坏了也无所谓了 ...

没错,就是练练手哈哈

网友B:
第一个难道是回收站的货?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难道是回收站的货?
等牙膏ing

论坛卖oppo充电头那个坛友那里收来的,这两个不通电的是赠品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论坛卖oppo充电头那个坛友那里收来的,这两个不通电的是赠品哈哈

偶是说卖家的来源

网友C:
谢谢分享。。。。真的跟充电头较上劲了。。。。貌似已经中毒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是说卖家的来源

那就不得而知啦,据说是他自己暴力拆散研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真的跟充电头较上劲了。。。。貌似已经中毒 。。。。。。 ...

谢谢捧场,决定不玩这个了,哈哈

网友D:
最近论坛充电头挺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论坛充电头挺火~

是呀,大家撸了坛友的山寨oppo不带载总得折腾一下的,解毒咯

网友E:
大锤抡得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锤抡得溜呀

大锤是卖家砸的,太暴力了。我还是台钳慢慢无损压开吧

网友F:
我比较喜欢这种6脚芯片大扩流场效应管的电源,感觉比一片大芯片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比较喜欢这种6脚芯片大扩流场效应管的电源,感觉比一片大芯片好很多。

谢谢捧场,没错,外置mos管确实功率大一些,不像内置的容易炸主芯片

网友G:
        謝謝分享 能完美复原才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謝謝分享 能完美复原才有意思。

谢谢捧场,这个USB口是侧式的,手头没有合适的封装哈哈

网友H(2020-02-21):
我有个原装充电头坏了,您帮我看看?

网友:
真是能折腾啊,利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个原装充电头坏了,您帮我看看?

可以先安装步骤一步一步检测,如果排除了电容二极管保险这类,那就是芯片坏了,也没有必要修啦,快递费都够买一个品牌充电头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