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60KTYZ永磁同步电机是坏了吗

楼主(2019-06-17):
60KTYZ永磁同步电机,有四根线,红、蓝、黄、黄,用在电动幕布里的。红蓝线接市电220v能运转,但分别与黄线接220v不运转,电机里有低沉的嗡嗡声。按道理不是应该红、蓝线分别和黄线接线连市电控制正反转的吗?为啥现在红、蓝线接市电才转?这是电机坏了吗?另外我看网上这个电机别人接了电容,我这个没接电容正常吗? wechat_upload15607412545d07058661f44

网友:
有电容的,铭牌上面都有电路图跟接法

网友A:
这种电机我以前在麻将机上拆了不少,都有电容的,你这个电容可能接在别的地方,有些是接在开关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我以前在麻将机上拆了不少,都有电容的,你这个电容可能接在别的地方,有些是接在开关里面 ...

既然叫同步电机哪来的电容?有电容的叫异步电机。楼主这个是带减速的吗?是的话可能卡齿轮了,撬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我以前在麻将机上拆了不少,都有电容的,你这个电容可能接在别的地方,有些是接在开关里面 ...

接红线或者蓝线与黄线之间接市电都不运转是因为没接电容导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叫同步电机哪来的电容?有电容的叫异步电机。楼主这个是带减速的吗?是的话可能卡齿轮了,撬开看看。 ...

电动投影幕布里的,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叫同步电机哪来的电容?有电容的叫异步电机。楼主这个是带减速的吗?是的话可能卡齿轮了,撬开看看。 ...

那么红线和蓝线接市电能转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红线和蓝线接市电能转正常吗?

所以还是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哪里有问题,顺便看看里面4根线的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叫同步电机哪来的电容?有电容的叫异步电机。楼主这个是带减速的吗?是的话可能卡齿轮了,撬开看看。 ...

自己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还是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哪里有问题,顺便看看里面4根线的接法

别拆,用万用表量下4根线,两个绕组是不是通的,是通的电机就是好的,电机是好的就可能是电容失效了,我之前给别人装幕布遇到过电容装在开关上,就是一个CBB电容,很小,你先试电机,没问题再找电容,接法就是公共线接市电,另外两根接电容,电容两脚随便一根接市电,接另一根就是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拆,用万用表量下4根线,两个绕组是不是通的,是通的电机就是好的,电机是好的就可能是电容失效了,我 ...

谢谢,我就是想知道接电容的两根线接市电能运转正常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想知道接电容的两根线接市电能运转正常吗

另外绕组是什么意思?怎么测才知道绕组是不是通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别拆,用万用表量下4根线,两个绕组是不是通的,是通的电机就是好的,电机是好的就可能是电容失效了,我 ...

能转正常,说明线圈是好的,你找个电容接红蓝线,不接电容会嗡嗡响,红蓝线随便一根,黄线两根接一起。红线黄线接市电,或者蓝线黄线接市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绕组是什么意思?怎么测才知道绕组是不是通的?谢谢

这个电机是上下两个线圈,绕组就是线圈的叫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转正常,说明线圈是好的,你找个电容接红蓝线,不接电容会嗡嗡响,红蓝线随便一根,黄线两根接一起。红 ...

要接多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是上下两个线圈,绕组就是线圈的叫法

用万用电表怎么测才知道绕组是不是通的?

网友C:
电机上不是有接线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上不是有接线图吗?

问题是实际上现在是1接2才能转而1接0和2接0都不转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实际上现在是1接2才能转而1接0和2接0都不转啊

嗯,接线图上有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转正常,说明线圈是好的,你找个电容接红蓝线,不接电容会嗡嗡响,红蓝线随便一根,黄线两根接一起。红 ...

谢谢,确实是好的,能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