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台电神车(3268+三星UFS)改造

楼主(2019-06-17):
来聊聊这几天比较火的一趟车,那就是台电锋芒32G

淘宝有一家店铺近一段时间发货的锋芒基本都是3268p+三星UFS,避免广告嫌疑就不提店铺名字了
三星UFS批次有2.18、3.16 这两批 ,     2.18都是是黄色的板子,3.16多半都是绿色的板子
(和大树家的3268小容量板子是一样的,连丝印都是一样)
(图上第1个是买回来的锋芒成品黄色板子,第2个是改造之后的黄板子,第3个是买回来锋芒成品绿色板子,和大树家的小容量是一样的,第4个是大树家的3268大容量板子)
2.18的黄板子设计的是大小通用的板子,原来上面的是3268p(只支持32GUFS)
今天没事来给它换成3268M(支持64、128大容量UFS)

(换成3268M,要短接,或者之前Multiple Erase All,不然是无法识别的,)
速度换成3268M大头后没有变化的,只是可以支持更换大容量的三星UFS

由于手上只有小容量的UFS,没法接着试了,到此结束

网友:
这车不错,算台电良心之作了。。

网友:
黄板子用小主控改写保护非常方便

网友:
这个多少钱?优势是啥?

网友A:
原来这样脚位的闪存是UFS的,我也有一片貌似被我拆废了,有掉点。三星NOTE5上拆下来的。

另外楼主:像主控IC这样的引脚怎么焊接,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样脚位的闪存是UFS的,我也有一片貌似被我拆废了,有掉点。三星NOTE5上拆下来的。

用点锡膏涂在中间地和周围的焊盘上,然后放主控,热风枪吹,吹好了就用个刀头或者尖头拖焊一遍就行了,掉点有些是无用点,不过这种UFS不好植锡,没有合适的钢网,要用万能网

网友:
这简直是为改写保护而生呀!

网友:
老司机PM个连接吧~我要上车

楼主:
群里6.18下单到货的已经发现有一位兄弟运气不好翻车了,方案换了,现在不能保证是3268+三星UFS了,上车需谨慎,

网友B:
不发车牌连黑车都不如!妈蛋的不让上车啊!

网友C:
这个是绕过控制器直接读nand定义的而已。实际速度和稳定性还是不如原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发车牌连黑车都不如!妈蛋的不让上车啊!

你不会在各大U盘群里问吗,不会私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绕过控制器直接读nand定义的而已。实际速度和稳定性还是不如原生的。 ...

绕过ufs控制器直接读NAND的确不如通过ufs控制器的,同样的UFS芯片贴3350上速度就会快很多,但是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这个锋芒领完券之后是27.9(这个性能,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划算),3350板子就得33,当然土豪玩家根本不在意这点钱了。
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绕过ufs控制器直接读NAND的确不如通过ufs控制器的,同样的UFS芯片贴3350上速度就会快很多,但是价格相对 ...

从锋芒拆点的ufs,3350还能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过ufs控制器直接读NAND的确不如通过ufs控制器的,同样的UFS芯片贴3350上速度就会快很多,但是价格相对 ...

请问下这个怎么量产,很久了一直是pretest,是哪里需要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锋芒拆点的ufs,3350还能用不

不能!因为开过NAND定义后原有固件会被破坏,导致UFS主控不能正常读写原NAND

网友E:
SM3268P和3268M主要区别在于,68M支持8CE而68P只支持4CE,目前已知三星64G及以上容量的UFS NAND为8CE,32G为4CE,现代和东芝UFS貌似没人研究和折腾其中的NAND引脚
不建议折腾这个,用3268直接读写NAND速度比原UFS主控差太多了,特别是4K性能。如果用SM3350或者JMS901这样的UFS转USB桥接芯片,性能表现会好很多

楼主:
上过3267/3268/2246等绕过ufs控制器直接读NAND的ufs是不可以上3350的,
量产工具默认开就行,不用其他设置

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wTp-iKOvdoM7F6nz1rh9Q
提取码:5hwn
内含(BD低格)(BE高格)(BD高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SM3268P和3268M主要区别在于,68M支持8CE而68P只支持4CE,目前已知三星64G及以上容量的UFS NAND为8CE,32G ...

感谢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