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极管参数,3DD171B

楼主(2019-06-17):
有两只3DD171B,苦于找不到参数,那位大师有?请帮帮忙,先谢过。
wechat_upload15607419145d07081a1670e
wechat_upload15607419285d07082804f5a
wechat_upload15607419485d07083c22ab6

网友A:
150V 20A  25-30倍大功率管子吧,搜索3dd170型、3dd171型、3dd172型 npn硅扩散台面低频大功率三极管

网友B:
3DD171参数

网友:
没有上传的一段参数。 360截图20190617120501359_conew1.jpg

网友C: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V 20A  25-30倍大功率管子吧,搜索3dd170型、3dd171型、3dd172型 npn硅扩散台面低频大功率三极管 ...

谢谢大师的回复,清楚了,再次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D171参数

谢谢大师,找了好多资料都没查到,这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热心人,谢谢大师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