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台手持风扇

楼主(2019-06-17):
做在沙发玩手机时漂来一股糊味,一顿好找原来是这货正在充电,拔掉充电线开机也没反应,准备开膛手术吧。

取下电路板跟电池

顺便看看电机

没有任何标识

接着检查电路板

再近点看看,一个5脚芯片糊了,

丝印55b5,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准备做移植,上充电板,带放电保护,

接好充电板输入输入,

正在充电

风扇有两个档位,利用ss14二极管压降做低速档,短接二极管做高速档。
此帖到此结束

网友:
叶片不错单数设计,可惜的是有刷电机。

网友A:
这个电机也不行哈,能不能坚持这个夏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也不行哈,能不能坚持这个夏天

看起来不咋地,风还挺大,比5v无刷的还大,就是嗡嗡嗡的受不了

网友:
这风扇左撇子专用?

网友:
现在这类风扇外形越做越奇葩。

网友:
我觉得cpu散热器的风扇其实风力蛮大的,就是有点丑

网友(2020-07-19):
外形有点不在线了,其他完美了

网友(2024-11-10):
这风扇有点意思啊!丑的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