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好做的木头盒子,DIY组装一个电源

楼主(2019-06-17):
<引子>
去年把我太占地方的20斤+的电源打包回老家了,发现手头没有电源用之后,打主意随便做一个用用,随便做一个用用的意思就是不花太多时间,也不要太好性能,能用就行。

于是买了36V 5A开关电源板,XL4015 5A DC-DC降压模块,电压数字表头,拆了个坏开关电源壳子,搞了这么个玩意:

还真凑合的,果然凑合的东西不给力,装好壳子上的最后一个螺钉,想着短路试试看,毕竟实际使用中短路情况肯定是会有的,两个夹子一碰,直接轻噗一声,电压为0.。。。我凑啊

又过了几个月,发现还有XL4016 8A模块,嗯,心想,要不试试这个?模块回来后,接好线,短路,电压为0,断开夹子,电压回复,开关电源也坚挺(这个电源赞一个!),OK,可以用
装回去,倒腾了一晚上,硬是装不进先前的那个盒子里面,那个尺寸怎么样就是大一点,心里再次千万头草泥马呼啸而过。。。。我凑啊

算了,要不我钉个木盒子吧?

<正文>
找来一块中密度板,这个是之前电脑桌①上拆的,一直留着,想着哪天万一用得上呢?现在看来,我果然是太有先见之明了

裁板,拧螺丝,打胶:

钻几个孔,散热:

摆下去,刚好:

划一块ABS做面板,占上茶色玻璃做表头窗口:

测量电路需要低压,焊一块7805放里面,烙铁头越发残缺,我已焊不出饱满光滑的焊点了主人:

把这个表头上的数码管拆下来,接下来会用到:

PS: 这种1元钱一个的表头,太太垃圾了,速度又慢又不准,还好两个数码管我可以拆下来用上,要不然亏大了

买的廉价表头太垃圾怎么办?答案是自己撸一个,不就是个测量加显示吗,只要改掉懒这个问题,什么都不是问题,焊吧
。。。。。
咦,过了两晚,居然焊好了

调好程序,下载进去看看,可以工作:

准备装机了,裸板位置用油漆笔涂一下:

粘两个脚垫:

装好了:

通电看看,左边是电压表,右边是电流表,下面的是ON/OFF和电压旋钮,电流部分显示---表示OFF:

最开始打算全部用MCU来做,后来发现MCU的PWM速度和精度不够,而且高速驱动MOS管是个大麻烦,后来又想用来控制DC-DC做数控,又考虑单MCU系统好像可靠性有点玄乎,干脆就只用来做测量,玩家一个过流保护,下面的画面就是设置保护电流,4000mA,长按ON/OFF即可进入设置画面:

加个负载看看,20.2V, 3.86A,最小精度1mA, 电流<1A时,显示的是mA,最大999mA, 达到1A以上时,显示x.xxA:

电子负载显示3.88A,有点误差,不过本着随便做个可用就行的原则,就先这样吧:

最后贴个线路图,没什么实用价值,主要供参考整个回路情况:

<END> 谢谢各位看官捧场!

网友A:
做的不错,想知道1元的表头哪里买的?想弄几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想知道1元的表头哪里买的?想弄几个玩玩

X宝上搜索数字电压表,以前有几家深圳的店家在买,现在还不知有没有这个价格,不过这个表头性能很差,速度慢,而且还不准

网友B:
DIY东西,壳子最难找,做的不错,技术很好。只是烙铁该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东西,壳子最难找,做的不错,技术很好。只是烙铁该更新了

赞同!业余DIY,外观方面和成品差距会比较大,烙铁方面,昨天终于又找到了一个烙铁头,这是为这只烙铁买的第3个烙铁头了,这第3个烙铁头效果达到原装效果90%,之前买的2个都扔一边了,还不如这残缺的头子好使

网友C:
白菜T12值得拥有

网友D:
木头盒子降低了档次,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头盒子降低了档次,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啦,哈哈

可我的标题就是说木头盒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菜T12值得拥有

T12一直没用过,还有就是我用这把跟了我10多年的老黄花和公司的936也没啥区别,都还顺手,看我那IC焊得,还流畅吧,对烙铁不太讲究

网友E:
有想法,这种颗粒板注意防潮,不要多次上下螺丝,容易不吃力。

网友F:
20多斤电源还撸?折腾过程写得欠缺些许诚意,写细点都可以申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想法,这种颗粒板注意防潮,不要多次上下螺丝,容易不吃力。

看得见的地方,包括钻的孔,全都灌了502加强,我做的东西不见得好看,单耐用不说100年,七八十年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多斤电源还撸?折腾过程写得欠缺些许诚意,写细点都可以申精的。

以前的东西不多,没想那么多,就想着质量好,那台大华老式电源相当好,C型变压器,屁股后面是硕大的散热片,双组35V,3.5A,纯线性,都灌了绝缘漆的,当时在38度淘的,下次会老家拆了拍几张照片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