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收个钟,估计翻车了

楼主(2019-06-17):
看成色还行,背面电池仓蚀了,估计没大问题,也正缺钟,2元收了。不拆加电,不走。处理后还不走。最后换个晶体(也不包好),跟没换前一样,对地0.7Ⅴ,线圈对地0V。牛屎内伤么?请指教。
垃圾桶旁有桌子,搬不动,习惜。白色那个给小孩写作业多合适。

网友:
现在的某宝,9.9的石英钟不少
桌子很好的
捡垃圾是病,上数码之家都是同道中人

网友:
你这叫翻车?翻的是啥车----蚂蚁开的车吧!

网友:
这个不好弄,都是塑料件,弄好也不准。

网友:
二手物品我只自己用,不给家人使用,感觉不大好

网友:
白色那个桌子可以拆散了 搬回去

网友:
另买一个表芯吧,这类的表芯基本上是一次性的一坏就没救,不是那种老机芯不建议收二手的石英钟,主要是这几年的机芯质量太差,要是那种装二号电池的立马收下,那种机芯几乎不会坏,而且走时精准

网友:
这钟外框都磨花了,成色一般,真想用的话买个机芯换上就行了。

网友:
仔细检查齿轮,如果机械部分没问题,那就是牛屎坏了,可以找其他电子钟的电路代换(只换电路板,其他驱动电机等都不换)

网友:
桌子都是版式家具,没必要要,搬几次就散了。

网友:
拿个电动螺丝批去几分钟就可把桌子拆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