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两块固态硬盘挂了怎么开卡,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6-17):
一块是金士顿 60G 主控是SM2246XT

一块是金泰克S500 240G 主控是群联PS3108-S8

两块接电脑上都不认盘,度娘说要开卡,但是不知道怎么短接,也找不到合适的软件,求大神指点!!

金士顿芯片

金士顿芯片

网友:
第一块板短接JP1,就可以开了

网友:
应该是jp1吧

网友A:
短接后,百度找2246XT量产工具,还要一个移动硬盘盒子,或者转接卡,易驱线转接。
转接后短接JP1,打开量产工具,具体设置百度有

网友:
第二块群联老板。。。。。NB

网友(2019-10-21):
引用 网友A:
短接后,百度找2246XT量产工具,还要一个移动硬盘盒子,或者转接卡,易驱线转接。
转接后短接JP1,打开量产 ...

群联能用46xt的工具开???

网友:
图一的金士顿60GB 蓝色SM2246XT用的是  SanDisk闪迪的RM片

网友(2022-02-22):
短接找ROM点和JP1点 2246容易的 PS是可能会遇到麻烦。。。

网友:
46xt随便开 群连不好开

网友(2022-10-16):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金泰克固态s500,与楼主一模一样,电脑认,不能读写,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