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扩容U盘TF卡哪位高手判别用什么量产工具恢复

楼主(2019-06-17):
一不小心买到扩容产品了!丢失数据是小,折腾人心才闹心!

这个HP的拆开了是黑胶 标着一个串号 CYJDB16-1905 32G

TF卡的串号AOBY1805TYB MADE IN TAIWAN

哪位高手给点建议用什么量产工具恢复实际容量

全家福

全家福

黑胶信息

黑胶信息

TF信息

TF信息

网友:
都知道扩容了,寿命长不了,瞎折腾什么。退货啊。

网友:
没听说过TF卡能恢复的 U盘你也得看是什么主控啊 上面什么信息都没有 退货把

网友:
如果是内存卡扩容的话就屏蔽坏块,如果是u盘扩容的话,建议重新量产

网友:
内存卡分两个区用没事,优盘不会量产一样分两个区,以前买的120g内存卡一个区30g唱戏机用了几年没事!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测试一下实际容量, 然后用分区软件直接分一个这么大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