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次性电子烟控制器做锂电池小电流充电器的实验

楼主(2019-06-17):
拆几只一次性电子烟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340,得到几个小锂电池和几个电子烟控制器(刚开始以为是驻极体话筒),查看资料,得知电子烟控制器也叫气流开关、电子烟咪头(外观像咪头),除去有气流开关的功能外,还有锂电池充电控制功能,今天做一个锂电池充电器试试。
就是这个小东西,是不是特像咪头(坛友有气流开关的拆机图,我就不拆了)。外观看有三个焊点如图说明(仔细看可以看出黑线接外壳,LED一端也接外壳),一个LED指示灯,做气流开关时,指示输出信号;做充电器时,指示充电状态。
内部简单构造。借用网友图片。
还有这种,都是5脚芯片。
找来一个没用的U盾。
反面。
撬开。
有导光孔。
拆除元件。
反面的牛屎。
清除这部分牛屎(用钢锯条慢慢锯)。
铲除铜箔。
把气流开关焊接好。黑线接U头(5V)的负极,也接被充电电池负极(鳄鱼夹);红线引出接被充电电池正极(鳄鱼夹);蓝线接U头正极(5V,充电器电源输入)
合上,用胶布包裹。接两只鳄鱼夹,充这种小电池比较方便。
充电(用的是一体机的USB口)。指示灯亮起,电流244mA。虽然测量的是5V的输出电流,经测量,跟电池的充电电流基本一致。
充一会,充电电流降低一些
继续充电,电池两端电压达到4.1V时,指示灯熄灭,但依然有充电电流。
继续充电,当电池两端电压达到4.2V时,基本没有充电电流了。
再找一个气流开关试一下。一个U口,飞线焊好。
充电。这个充电电流稍小210mA。看来不同的控制器充电电流是有差异的。
根据网上的资料,电子烟控制器里面的5脚芯片比较杂,有S085、S082等,基本功能差不多,具体性能如下:
■采用ASIC设计
■省电模式下,静态电流小(<3uA)
■内含短路保护功能(SCP)
■内含欠压保护功能(UVLO)
■内含过热保护功能(OTP)
■LED工作指示功能
■宽电压充电(4.5-6V),充电性能优越,充电过程安全
■充电电压检测误差精度高(1%以内)
■完善的电池保护功能
■在电池电压低于2.7V时采用涓流充电,大于2.7V而小于4.2V时采用大电流充电,在接近4.2V时进行恒压充电。
■系统外围应用电路简单,成本低

■系统上电时,LED闪三次,而后立即进入省电模式;
■在正常触发开关(即吸烟)的情况下,LED会渐亮渐灭;
■当触发内部控制开关超过5秒时,LED连续闪两下,输出截止;
■正常触发开关时,若有短路(即输出电阻小于1ohm)则进行短路保护,LED长亮两秒,输出截止;
■当系统充电时,LED会长亮,充满电后(VDD>;4.1V) LED自动熄灭;
■在输出负载电流前进行电压检测,当电压低于3.1V时,LED连闪10次,输出截止。

从以上性能看,这个小东西还是不错的。用做气流开关时,输出电流可达2A。用做充电控制。该芯片内部集成有充电控制电路,宽的充电电压范围:普通充电头和USB均可用于对芯片充电,推荐5V4.5V~6V),当充满至4.2VIC内部自动保护;芯片在充电过程中,当锂离子电池电压<2.7V时,为涓流充电,可确保不损坏电池,确保安全;充至2.7V以上时,开始大电流充电,当电压接近4.2V时,充电电流逐步下降。充电电压检测误差可做到1%以内。充电状态时,LED灯亮,充满电时(VDD>;4.1V)LED灯灭。欢迎大家探讨。
谢谢围观!

网友A:
这个就是充电电流小了点

网友B:
看来以后有处理电子烟的可以淘几个,作为小电流充电器还不错

网友:
看来是线性充电,谢谢分享,等牙膏

网友:
这个就是充电电流大了点,120以下的耳机最好50-1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充电电流小了点

就是想找小电流的充电器,4056还缺吗(确实4056也可以改成小电流的)?

网友:
我有个不知扔哪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以后有处理电子烟的可以淘几个,作为小电流充电器还不错

pos机电路板也可以啊

网友:
哎呀,我当初囤的那一整盒电子烟又有得玩了

网友:
挺不错啊, 简单好用, 改到U盾上, 可以很方便地到处插

网友:
不错,好玩,羡慕思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找小电流的充电器,4056还缺吗(确实4056也可以改成小电流的)?

其实有兄弟型号4057的,封装和这个电子烟控制器一样,最大充电电流500mA,最小我用到过10mA,和4056是同一个公司出的,现在也是山寨满天飞,包括pos机板子上也是用类似的芯片。我曾经打过样,10×10mm的小板子,适合塞在小设备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有兄弟型号4057的,封装和这个电子烟控制器一样,最大充电电流500mA,最小我用到过10mA,和4056是同 ...

我有4057,曾经买过5套,我还用过一种程度控制芯片PJ4054,简单到只有一个电阻调整充电电流。

网友:
电子烟这个5脚ic其实功能挺完善~

网友D:
就是放电只能5秒,能不能延长或去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放电只能5秒,能不能延长或去掉这个功能?

可以探讨气流开关控制其他设备的电路。

网友:
扔了不少不过后来买了几毛钱的4056

网友(2020-07-13):
这种创意真的不错,建议鳄鱼夹穿过塑料壳的地方做好保护,打胶固定线束

网友(2021-10-18):
不要接输入,只接电池,电池耗电75毫安左右,间歇式的。所以,不好用,最好别用。我测了几个都这样,不知道你的如何。

网友:
气流检测是哪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