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煤制气用报警器BR-300J-T10

楼主(2019-06-17):
十几年前家里用的是煤气,初装时强制购买了报警器,当时好像是小200吧,感觉挺贵的,那时工资才一千多,后来换了天然气,煤气报警器没用了,因没有强制安装新报警器,所以至今未装。今天拆了与大家分享一下,看看能不能改一下当天然气报警器用?

网友:
应该是通用的,其实检测很简单,用一次性打火机试试能否报警,建议更换带电磁阀的报警器,确实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燃气报警器的气敏传感器一般都用MQ-5,是液化气、煤气、天然气通用的。

网友A:
听说感应器是一直加热中,使用寿命只有3年, 3年必须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感应器是一直加热中,使用寿命只有3年, 3年必须换新的

电化学传感器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