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扬子桌面小风扇FH-18B

楼主(2019-06-17):
扬子小风扇

拆开看看

档位开关

风比较大,桌面用还行

交流风扇,没有低端直流风扇电机发出的滋滋声,在有插座屋子里面用,比那些小的直流无刷的实用

网友A:
电机严重发热,而且吹出来的风很臭,不像塑料味,不知道什么味道。同款,用得很少,主要是味道难闻。

网友B:
耗电量比直流无刷的应该大很多.
好像看到滚珠轴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严重发热,而且吹出来的风很臭,不像塑料味,不知道什么味道。同款,用得很少,主要是味道难闻。 ...

我觉得最小档位风速都高,所以已经改了微风档,哈。改完后8瓦,我就是空调凉风不太足的屋子里作为一个补充用,买回来就改微风档了,是原来功率的1/3的样子,所以没有那么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耗电量比直流无刷的应该大很多.
好像看到滚珠轴承了???

交流风扇耗电量确实大一点,20多瓦。我已经改成微风档了,8w左右,不过不是为了省电,插电使用。
主要是对低端直流风扇电机调制那种高频滋滋声受不了,所以选择交流的。手头三个直流无刷都闲置了。

有人推荐小米的直流无刷,据说一点噪音都没有,也没有直流电机的滋滋声,我只是是在办公室桌面用,所以买个低档的用,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排风扇的罩极电机,短路环电机等,线圈绕的有点问题,有一根没绕好飞了出来,碰断后可不好修。

网友C:
如何改8w的,十多年前买空调送过,最后是马达那个合金支架碎了了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改8w的,十多年前买空调送过,最后是马达那个合金支架碎了了结

串联一个1uf  耐压250v以上cbb电容就行了。 如果还嫌风大,可以串联一个0.68uf电容,这样电扇转速度很小很小,风也几乎没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风扇耗电量确实大一点,20多瓦。我已经改成微风档了,8w左右,不过不是为了省电,插电使用。
主要是 ...

我咋听不到你说的高频噪音呢? 好像以前测试过耳朵, 确实有部分残疾, 呵呵.
8w也不小了, 尚朋堂的那个小电扇, 1档才1w多一点.

网友:
这个电机两端应该是含油轴套。前几天我拆过一个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耗电量比直流无刷的应该大很多.
好像看到滚珠轴承了???

这风扇的电机不像是滚珠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风扇耗电量确实大一点,20多瓦。我已经改成微风档了,8w左右,不过不是为了省电,插电使用。
主要是 ...

优惠购里面董小姐直流变频风扇据说是正弦波的,而且扇叶还有什么静音设计,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