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这个闪迪颗粒是tlc还是mlc

楼主(2019-06-17):
如图 2258xt主控

网友A:
MLC的,滑稽滑稽滑稽滑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C的,滑稽滑稽滑稽滑稽

谢谢啦  不过是开玩笑还是真的mlc么,读书少,不认识,有单颗粒的128g mlc么  这个怎么都像拆机片  脏兮兮的  表面脏污刮不掉

网友(2019-08-10):
2258xt主控的盘你就别想拆到mlc了,有钱上mlc谁还用这主控

网友B:
SD 15139 128G      SDYNSGDMM-128G(Toggle) 45,3C,95,93,7A,D1等同TH58TFT0DDLBA8H=98,3C,95,93,7A,D1,双贴2246en主控板跑满全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D 15139 128G      SDYNSGDMM-128G(Toggle) 45,3C,95,93,7A,D1等同TH58TFT0DDLBA8H=98,3C,95,93,7A,D1,双 ...

这个和15153一样的I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15153一样的ID?

这个没见过,不好说。我手里有15139 128G ,ID确认是45,3C,95,93,7A,D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见过,不好说。我手里有15139 128G ,ID确认是45,3C,95,93,7A,D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62925
你看下这个你可以用903读下ID吗?

网友:
0ddl.还真是ML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62925
你看下这个你可以用903读下ID吗?

IS903
261=Sandisk_128GB-453C3C959593937A7AD1D1-4
262=Sandisk_128GB-453C95937AD1-4
和15153 128G的ID一样,没问题的话应该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903
261=Sandisk_128GB-453C3C959593937A7AD1D1-4
262=Sandisk_128GB-453C95937AD1-4

谢谢,我的那个颗粒一直找不到一样的,我只有一颗,想搞两颗双贴

网友:
2258xt只能用TLC

网友:
MLC也可以的,前期大量3D的MLC

网友(2019-09-18):
我的这个在2246EN版上

网友(2020-03-11):
为何我手上的一个马来西亚的15139 128G,ID是:453A94937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