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高手来看看单片机控制多个7135来调节LED亮度的方案

楼主(2019-06-17):
想做个多功能营地灯用STC15F104E作为主控,在灯光亮度这块正好有7135,7135可以并联,并且可以通过VDD端控制通断。一个7135可以提供1w亮度,2个并联就是3w,我想到可否这样,用两只单片机的引脚分别和7135的vdd连接,7135的out端并联到LED,那么通过程序控制P303和P3.2口分别的高低电平就可以做成单个和两个7135并联的形式来达到1w和3w的切换,这种方式是否可行。电路图画了一个,请老师们过目提出改进意见。

网友:
2个怎么3w呢?不是2w吗,感觉可行吧,不过浪费单片机了,不起作用啊

网友:
不要用7135,用DC-DC恒流的芯片啦。
我之前在装备公司做了几年,有N款手电在国内外市场。

包括下面这款:

楼主:
不过用两个脚来控制一个灯的亮度确实浪费了,应该用一个脚用pwm方式控制亮度

网友:
pwm控制,我做过,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