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wr740N硬改变成5口poe无线交换机

楼主(2019-06-17):
需要一台五口八芯百兆交换机,应用场景是为24v非标监控探头提供电和交换,现场有四个摄像头,如果没有5口交换机那需要两台路由器都
具有poe供电功能才行,这样改起来就麻烦了,不如做成一台交换机供电然后插四个摄像头和一个输出给主路由的结构,这样比较符合强迫症的需求
看网上有卖百兆5口的交换机也大概就是三十元左右但手里有很多路由我就想是不是能硬改刷op把wan改成lan从而变成一个有无线功能的
交换机,(在此应用场景无线功能没什么用),原本想如果不成功那就得买八针交换机了!

从想法到应用断断续续玩了三天,图片原都是正的着不知为什么上传完旧变方向了了

用热风枪换的64m的ram因为是旧的拆下来的ram引脚有变形的,来来回回吹了很多次才成功更换好,
rom也换成了4mb的最小op程序的内存,同时刷了breed,超频到450mhz(其实超不超频没啥用就是玩)

但ar9331的tp路由硬改64m需要补齐一个电阻r59,电阻是22k,不然就不能识别64m的内存(只能识别16m,听说是地址线)

breed选来自恩山h大神,9331不带其他后缀的,op是740nv5的,其它型号可能也能开机但可能会出现其它问题

成功识别内存,把wan改成lan要做的就是在接口页面内删除wan和wan6,点击保存(是点保存不是保存和应用),接口页面就是这样

然后把lan页面物理设置eth1前面勾选(也是点击保存)

然后把lan的ip地址改成主路由网段的任意固定地址,(该不改随意只要不和主路由地址冲突就行)我主路由是1.1
那我的交换路由随机选了1.119,同网段为的是管理方便

同时在禁用本接口的DHCP前点成选择,这时候你就可以点击保存和应用了,这样重启后的路由既可以做五口交换机又可在
网内任意手机电脑上输入1.119进行管理了!之前别忘设置好无线和密码在这应用里如果不缺无线路由其实可以关闭无线功能的!
下一步还要在网口的供电阵脚连接供电,百兆口其实只用了1.2.3.6,其余四根线可以做成非标和标准poe供电的,下一步改完再试了!谢谢大家,
全部手打字不吝惜mb的尽情砸我!

网友A:
好像不用刷固件就能直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用刷固件就能直接用。。。。。。。。。。。

不改好像只有LAN四口可以做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用刷固件就能直接用。。。。。。。。。。。

做二级路由可能也能实现,但这里更需要一个交换机的产品,我觉得做成这个也是证实自己的想法,
网上说如果第二个路由器上做端口映射,录像机直接通过二级路由的wan口ip地址加端口号添加ipc,但这样操作我不太明白,至于以后稳定不稳定我也不好说,所以直接来擅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改好像只有LAN四口可以做交换机。

是,他好像想说通过其它设置录像机也可以说识别二级路由下的摄像头

网友:
如果不用无线就把wifi关了更省电,而且只当交换机用更稳定

网友C:
以前也改过,现在改的没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改过,现在改的没意思了。

是你已经改不了了,闲杂soc集成ram你咋改@!

网友D:
怎么改供电脚呢 构思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改供电脚呢 构思是怎么样的呢

已经改完了,没什么人气我就没更新图,这款路由的电源芯片是宽电压的,支持4.5到40v供电,我更换DCDC输入电容成高于现有耐压值的就行了,我现在用24v电源供电,从dc座子接两根线,一起从需要供电的口路过焊接到45,和78 脚就行了,45正78负,非标poe就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改完了,没什么人气我就没更新图,这款路由的电源芯片是宽电压的,支持4.5到40v供电,我更换DCDC输入 ...

最后从引脚输出是多少v阿呢

楼主:
我说的是我现在用了24v电源呢么

网友E:
网口供电,话说网线单根的绝缘皮不耐高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口供电,话说网线单根的绝缘皮不耐高温的,

也不需要多高温度啊!24v还是安全电压内呢!,摄像头补光开启后实测只有7瓦功耗,电流粗略算也只有0.3安,国标网线无氧铜的单根0.48左右的线径,两根一项相当于有0.9平的线径,过0.3安电流我觉得还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F:
一样,都是爱折腾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样,都是爱折腾的人!

出现问题了,这货交换机性能低,做4个摄像头的交换服务发热比较大,虽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但我不希望发热过久的长期使用,我换了个886n,886n的tp9343CPU超频到1000mhz后就稍稍发热,性能满足使用了886n改了4+64!刷了官方的op!941的某个版本!

网友G(2019-11-12):
引用 楼主:
出现问题了,这货交换机性能低,做4个摄像头的交换服务发热比较大,虽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但我不希望发热 ...

你好,请问温度大概多少,手里十多个9331方案路由,也正在想给无线+有线摄像头做交换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温度大概多少,手里十多个9331方案路由,也正在想给无线+有线摄像头做交换机用 ...

温度偏高,被动散热加了散热片也有点温度偏高,镇不住温度,还得用886n之类的CPU性能高些的!不过这款可以硬改4+32刷繁体固件做傻ap或者中继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温度偏高,被动散热加了散热片也有点温度偏高,镇不住温度,还得用886n之类的CPU性能高些的!不过这款可 ...

我现在用博通的bcn8357co方案的300m无线路由做监控交换机,博通本来就是大火炉。。。刚好手里有ar9331的路由问问温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用博通的bcn8357co方案的300m无线路由做监控交换机,博通本来就是大火炉。。。刚好手里有ar9331的 ...

都太老的处理器了!没办法,还是找制程和性能更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