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电蚊拍+无损升级18650锂电

楼主(2019-06-17):
以前买的电蚊拍,是两节5号电池的,为了它我还撸了不少小米干电池。
但是发现干电池很不给力,用的时间不长,到1.3V就不行了,电过的蚊子还能在地上打转甚至飞走。
于是拆开改18650锂电。下面是拆解图。
完整图

电池仓

反面

拆开发现电路很简约。电池仓+高压包+滑动开关+点动开关+LED

高压包 ,电路,我寨生产,网站还能打开。

打个洞,把电池盒引线焊接接到电池仓。

用原先最上面的螺丝穿过电池仓的孔位,原装螺丝不需要拧到底也能固定好。

特写

装好以后特么发现电池正极无法接触,我k。设计缺陷。

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办法,把6脚铜柱截断一半,然后把螺丝从锉刀锉细,插入正极孔位,焊接。

完整图

改装以后电力很猛,经常把蚊子爆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楼主:
改装完毕发现这个蚊拍还是偏小,于是买了一个大一些的,可伸缩可调角度的,将来屋顶的蚊子更容易搞定了。来了继续改装。

网友:
我有两个铅酸电池的,一年不用就无法充电了,全扔了,然后买的锂电的。

网友A:
这可不叫无损,而且还嫌有点丑呢。哈哈

网友B:
看见蚊子 用力一挥!!我去 蚊子丢下个航空BOMB电池,分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叫无损,而且还嫌有点丑呢。哈哈

外形不重要,关键是管用。
我理解的无损,就是不破坏原有结构和电路,很容易能恢复原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蚊子 用力一挥!!我去 蚊子丢下个航空BOMB电池,分走了

是的,昨晚有一只蚊子就是只剩下一个肚子掉地上,翅膀没了。

网友:
刚买了8.9¥包邮一个用干电池的,还没发货,打算回来改成内置锂电池,没想到里面是高压包

网友C:
我觉得里面电路用胶封了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是分立元件,改装时不小心手触摸到高压部分,很酸爽的!

网友D:
用一只14500锂电可以不用拆机

网友:
我的意见早改了,确实改后太威猛,蚊子直接解体或烧焦,楼主这个不错,我那个电蚊拍还是老式电路板的,不过我改成内藏电池的,把充电板也加进去了,比楼主这个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只14500锂电可以不用拆机

也要拆开改电池电路啊,要不然电池开路

不过你这个是新思路

我这么改是因为家里有剩余的18650和电池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要拆开改电池电路啊,要不然电池开路

不过你这个是新思路

另一侧加一根掰成弹簧的铁丝,当限流电阻用。2AA的电蚊拍不改也挺好的,没电的时候换电池很方便,我那附近市场里,几乎是铅酸不可更换,充电特慢等,最后只能改外置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里面电路用胶封了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是分立元件,改装时不小心手触摸到高压部分,很酸爽的! ...

缺点就是坏了振荡管就没办法修了

网友:
为什么不把原电池仓改造一下,把18650放进去呢?

网友:
这个是天网牌子吧,我也撸过几个,当年好像几块钱一个包邮

网友:
丑死了,你不如切开原装的电池仓把18650的电池仓弄进去

网友:
一个14500和一个占位筒,我家里的Wii遥控器就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你跟我改装手电筒一样也是外挂哈哈。

网友:
这个天网拍应该算是最好的电蚊拍之一了,高压产生和一般的拍子不同,工作时声音小,应该是通过高压线圈来升压,普通的主要靠二极管+电容来倍压,普通那种工作时高压连续性不好。

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