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LED吸顶灯芯换灯珠

楼主(2019-06-17):
拆修一个LED吸顶灯芯换灯珠

不亮的灯板

目测有二个灯珠烧了

先拆一下LED恆流源

准备换灯珠,请出利用led灯珠拆焊维修恒温加热板了及电脑光驱壳做的拆焊台

200w的发热板

找出买的5730灯珠

开始加热大约通电20来秒就可以熔锡了

取下坏灯珠

补点低熔点焊锡装上灯珠

试亮还有坏的继续换

一共换了13个

全部点亮,新灯珠有点偏黄正好互补

搞定收工

END

网友:
既然会换灯珠了怎么不换个好点的电源???
安规认证且不说了,保险丝都没有那天家里没人起火了,那怎么办?????

网友:
焊台创意不错!

网友A:
这么多灯珠怎么不全换掉?

网友B:
发热板做的不错,在论坛也买了两块,一大一下,现在一直都吃灰,不过确实好用,就像问问楼主,你改的时候下面怎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灯珠怎么不全换掉?

全换沒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板做的不错,在论坛也买了两块,一大一下,现在一直都吃灰,不过确实好用,就像问问楼主,你改的时候下 ...

是用长罗丝固定在环氧树脂板上,环氧树脂板再固定在另一块环氧树脂板上再固定在机壳上完全隔绝热传递,幅射热就沒办法了,要不那天单独发一帖

网友:
发热板创意不错,改天也整个~

网友:
我之前更换是用的电烙铁,焊得惨不忍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用长罗丝固定在环氧树脂板上,环氧树脂板再固定在另一块环氧树脂板上再固定在机壳上完全隔绝热传递,幅射 ...

支持楼主发帖,我也想做个拆焊台。那天发帖了通知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发帖,我也想做个拆焊台。那天发帖了通知我

行,如果沒其它事的话,明天发在"创意DIY"板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长罗丝固定在环氧树脂板上,环氧树脂板再固定在另一块环氧树脂板上再固定在机壳上完全隔绝热传递,幅射 ...

我一直没做的原因,一个是懒,还有一个就是没想到隔绝热量的问题,这东西热量大,我裸板拆修灯珠的时候,时间一长,基板就烤变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没做的原因,一个是懒,还有一个就是没想到隔绝热量的问题,这东西热量大,我裸板拆修灯珠的时候, ...

就是,要想法隔热传递在做的时候找了好几种材料选来选去手头上的材料就环氧树脂板合适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如果沒其它事的话,明天发在"创意DIY"板块

好的多谢

楼主:
不用客气

网友:
建议全换掉。当然你的LED质量得好才行。
怎么换了个奇数出来。
电路都是两并的。换一个另一个也很会得死。

网友:
建议换一批,换新的电源,灯珠部分加废旧紫铜板更多导热等。

网友:
回上。隔热材料用LED驱动的封装软胶,或杂牌插座内的石头。我做过。可查本人帖。
200W大了点,我串了D半波,约150W,还是大了点,要控制好加热时间,免烤坏旁珠。

网友:
你这换的灯珠颜色不对哟

网友:
我是用打火机拆装,用防风的,不会烧黑铝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