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德士尼轨道射灯

楼主(2019-06-17):
弄了一堆坏掉了的轨道射灯,没事干拆拆看哪里坏掉了。 wechat_upload15607586905d0749a275842
wechat_upload15607586865d07499e996e4
wechat_upload15607586875d07499f8842f
wechat_upload15607586885d0749a09059e
wechat_upload15607586895d0749a18925d
wechat_upload15607586915d0749a34ca49
wechat_upload15607586925d0749a450778
wechat_upload15607586935d0749a5667e5
wechat_upload15607586945d0749a667837

楼主:
wechat_upload15607589005d074a741a6d9 看不出来哪里坏了啊,通电的话扇叶动一下灯也不亮就没反应了。估计是电源板子坏了
wechat_upload15607588965d074a70769f9
wechat_upload15607588975d074a71b980c
wechat_upload15607588985d074a72e9010
wechat_upload15607589015d074a7538463
wechat_upload15607589025d074a768e0ee
wechat_upload15607589035d074a77befa9
wechat_upload15607589045d074a78acdae
wechat_upload15607589055d074a79d3a15

楼主:
有知道哪里坏了的朋友吗
wechat_upload15607591765d074b88e9ab1
wechat_upload15607591785d074b8a2577e

网友A:
从哪里弄的,口水啊

网友B:
需要慢慢查故障点,有些串联灯珠故障,有些电源芯片故障等。

网友C:
检查一下灯珠,灯珠没问题的话就是驱动问题了,看样子电容似乎没什么事,剩下的就二极管和电阻了,除了整流的四个二极管,剩下两个二极管有可能坏掉,或者是某个电阻阻值变无穷大导致电路不工作。

网友:
我反正表示口水啊

网友D:
这就是我的轨道灯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弄的,口水啊

朋友店里拆的,不亮了换新的,坏的看着挺可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慢慢查故障点,有些串联灯珠故障,有些电源芯片故障等。

哦谢谢,我没技术啊,电子电路一知半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灯珠,灯珠没问题的话就是驱动问题了,看样子电容似乎没什么事,剩下的就二极管和电阻了,除了整流 ...

谢谢!有空我万用表测量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我的轨道灯驱动

自己做的啊?真有才!羡慕啊

网友:
反正你有好几个,看看能不能找个好的驱动挨个连测试灯珠是好的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