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充电器

楼主(2019-06-17):
地上捡的,马马虎虎

网友A:
低压端还有芯片?不是QC3.0充电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压端还有芯片?不是QC3.0充电头啊?

类似于iphone的识别电阻,5V输出哪来的Q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iphone的识别电阻,5V输出哪来的QC啊

就是啊,最大5v2.1a

网友C:
低压端的是协议识别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端的是协议识别芯片

带线补不

网友:
不知道,这取决于PWM芯片。

网友(2019-11-23):
厂家为了省成本把220伏输入端的贴片电感省掉了改成了印刷的,品质说不上好,只能说凑合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