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北京奥迪Q5给油无力 EPC常亮 更换涡轮增压案例

楼主(2019-06-17):
一辆行驶了10W公里的奥迪Q5。出现了给油无力,EPC灯亮起(或时亮时不亮)来维修。
第三代的EA888发动机,涡轮增压发生故障的车辆在这个阶段是越来越多(多高发于10W公里左右里程的车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车子给油无力,EPC亮起(时亮时不亮)。今天这辆Q5使用专检给出的答案就是涡轮增压故障。

涡轮旁通阀框量太大,导致涡轮增压泄压阀杆伸缩度变长,一直处于泄压打开的状态(漏气),涡轮增压不工作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给油无力。
进气旁通阀一般又称为“进气泄压阀”。它安装在靠近节气门的进气管上,它是大部分涡轮增压发动机出厂时原配的泄压装置。 由于涡轮是利用废气排出的力量来驱动,当驾驶过程中收油门(如换挡、急刹车时),节气门关闭。涡轮叶片(压气机叶轮)在惯性作用下仍旧持续转动。此时因节气门的截断和叶片的继续增压所致,进气管路中(在节气门与涡轮之间)的空气压力会迅速提高。为了保护增压系统,当压力达到某一限定值后,进气旁通阀打开,把过剩的空气(压力)导回至滤清器与涡轮之间,实现降压保护的功能。)

4S更换涡轮增压大概一万左右吧!外面修理厂原厂件应该在这个价格的三分之二左右。涡轮增压的安装没有什么技术,唯一要做的就是匹配,没有匹配调节杆间距的车辆EPC会一直常亮,所以需要手工匹配泄压阀杆的距离。

涡轮增压在长时间高温高效率的工作下,寿命会慢慢降低,可以通过过机油的选取、积碳的清理、刚启动后不猛踩油门,熄火前怠速3-5分钟的办法延长涡轮增压的寿命。毕竟涡轮增压总成的价值不菲。在保车辆可以索赔,但是出保客户善意索赔都无路,只能自己着地维修,高则一两万的价格不是谁都能一下承受的。

北京安驰畅达是一家大型汽车修理厂,主修保时捷、路虎捷豹、宝马、奔驰、奥迪、斯巴鲁等车型, 本车行维修保养价格比北京4S店价格便宜50%-70,到厂维修免费体验原厂电脑检测,可关注安驰畅达公众号了解更多优惠活动。

网友A:
终于要理解了涡轮后期维修费用高的含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终于要理解了涡轮后期维修费用高的含义

家用车普遍用涡轮是很扯淡的事情,不过现在已经无法避免了,因为政策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用车普遍用涡轮是很扯淡的事情,不过现在已经无法避免了,因为政策的原因。 ...

其实调节下,只要阀体不漏气就行,如不平整上激光焊接补下,涡轮本体有问题也不是不能修

网友:
这东东;开关是用电子的?? 不是一个弹簧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调节下,只要阀体不漏气就行,如不平整上激光焊接补下,涡轮本体有问题也不是不能修 ...

可是这样修又要技术又有风险所以换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