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救出坑-修复"Qualcomm Quick charge3.0"充电器

楼主(2019-06-17):
前帖(详情请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888&extra=)拆了个好奇捡漏的"Qualcomm Quick charge3.0"充电器,除了醒目的QC3.0,周身再无其它标识。

坛友在商城出让网页事先说明不能带载,用很小的负载电流实测,数秒钟充电器便关闭输出并保持。

前帖拆机时,做过详细观察,对貌似的异象作了“头疼医头”式的治疗,结果没治到病根,徘徊不前,无果而终。
前情简单回顾:
电路板元件及布局

高压侧开关电源芯片PN8160

这里补一下搜来的芯片资料

输出侧有个同步整流驱动器(LN5S03)和受控场管,担负同步整流。

也补上搜来的资料

当时的异象和治疗
一、同步整流驱动芯片的3脚(驱动场管g极,却通过飞线直接焊在场管的S极

拆除飞线,症状没有改善。

二、再观察,发现貌似g极(下方独立焊盘)和D极焊在一起了,同时附近还少个RS19电阻(连接LN5S03的3脚和场管g极)

分离出怀疑中的g极,补上驱动电阻,试机只是感觉好那么一点,事后证明是冷热机误差。

三、试机时,手试疑似的场管表面较烫,怀疑驱动电阻导致场管开通不足引起(瞎想的),于是去掉电阻,短接RS19焊盘再试,结果还在坑里。

本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该干嘛干嘛。没料到发拆机帖后,卧虎藏龙的众坛友纷纷发表看法,有认为这是个量产前的测试品的,有指出很可能焊盘设计错误,导致场管倒扣安装的,型号面焊在下面了。这刷新了我的认识,之前哪敢想老白还有机会接触到测试品。在这里,衷心感谢众坛友启发式回复,就不一一谢了,请见谅!

充电器拆过治不了也是废,既然有可能是测试品,就有可能出错。干脆把疑似场管取下来,看看是何方神圣,这就有了接下来的自救。
确认元件性质:
没指望修复,暴力拆下“场管”时,又断了1个引脚(原来在板就少1个脚)。刚取下时,“场管”朝下面模糊一片,结合板上丝印基本能确定就是个8脚封装的场管,确实是焊盘设计错了,还处在测试阶段的权宜安装之策。

清理后看清场管型号是WSP16N10(N-MOS 100V,16A,8.9mΩ,Vgs1.7V),g极是原来就断了的第4脚,怪不得原来的飞线焊在同侧S极(1、2、3脚)的堆锡上了。当时出错的原因已无从得知,但应该是作为测试废品流出的。到老白这里哪敢怀疑身怀绝技的攻城狮,才有了前面将错“”错的无用折腾。到此问题清楚了:
原生故障是因为场管g脚断了,于是哪位高人就把g脚驱动线,直接焊在3连S脚的堆锡上了事。
到手拆机时尝试修理无果,是因为将错“继错”,依据设计位置错误的独立焊盘,误判了场管g脚。

资料为证

元件真相有了,有点起贪心了。如表测场管正常,何不想法装上去验证一下,是不是故障的唯一原因。
S-D,体二极管正常;D-S,常态溢出正常。

G-S充电;             D-S,有读数了(渣表只能判断性质,视为通了)

去掉之前瞎折腾时,短接RS19的飞线,意外把焊盘也带下来了

清理干净焊盘下碳化层

故技重施,背面封装上剥出断脚的g极(因为必须倒扣安装)

g极正对的下方焊盘,用高温胶带贴护,防止操作过程堆锡,后期误粘连g极

因操作空间限制,事先焊好LN5S03的驱动脚的引线留置。接着焊好场管的D、S极,并适当堆锡改善导热

胶带护着S极堆锡。预留置驱动线的另一头,搭上g极焊牢

正面观察,焊锡浸润剥露的g极良好,且与旁边的3连脚S极有明显的绝缘距离

裸体试机。负载仪空载有10毫安只左右的电流;1A顺利通过

2A

2.5A和3A也行。3A再加大,即断电保护,但能自重启(这点有别于到手时的样子)

小插曲:准备装壳时,偶然发现U口的铁壳仰着,这是怎么回事?

打算纠正前,还是先装进壳子里看看配合,尽管插口仰起,还是比外壳开口低了一丢丢,铁壳上沿露出,估计是故意将插口前端抬高。

内芯抽出一些,明白了。原来主板中间的开关变压器磁芯的顶面,已顶着外壳,如U口贴板装的话,会比外壳开口低太多而无法使用,所以只能垫脚尖了。看来测试品凑合的做法太多。

实战充电,支持QC2.0的米5,30%的电量。不到1小时充满,初始充电电流达到2A,充电电压也升高了(从空、轻载时的接近5V,升到6.34V了),但不是传说中的9V,大神们说说这是为何?

后记:一厢情愿地改善散热
裸机测试时,格外关注了一下元件发热情况,其它的还好,但场管发热非常特出,手指触碰烫得立刻缩手,快100度了吧?!没条件硬上,主板边缘,场管S脚左右开槽

大概(没卡尺)1.几mm直径的单芯铜线,剥皮取芯、弯折、盘曲成如下图,避开可能的安全风险,一端在U口铁壳立面焊好固定且导热

另一端回旋盘绕,后部悬空,前部起始处,贴着U口铁壳上边焊好固定兼导热

手工散热器侧面观,完全处在低压区,与周围无碰无擦

最关键的位置最后焊好

再试一下,引发保护性关断输出的上限电流,貌似又增加了一点点,也许是冷热机的差别。不管了,能用就好

最后,再次感谢为启动这次修复提供灵感的众坛友,也祝论坛越办越好。
谢谢你路过!

网友:
滤波电容可以想办法再加一只,或者找两个107的黄豆贴片

网友:
空白如何自救呀!

网友:
朋友这个快充看着不错 ,体质还好 。

网友A:
铜丝散热应该不错,就是要小心短路

网友:
简直太牛掰了,充电头真是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丝散热应该不错,就是要小心短路

单面线路板,插脚面只有输出固态电容、U口和开关变压器次级绕组的引线(带耐高温绝缘皮),所以尝试了一把

网友:
小米5应该支持qc3.0,   6.xv的输出也是小米qc固件一贯做法,能低压就不高压,电流大点儿不在乎

网友:
谢谢分享。。。。。能工巧匠。。。。。

网友:
好技术,这样处理后散热会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