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分享新手第一次折腾U盘之路,并求助!

楼主(2019-06-18):
朋友的一块威刚120G的固态硬盘,出现系统无法启动蓝屏,拿来给我重装系统。发现硬盘无法分区跟格式化,就类似写保护一样,格式化分区后还是会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当然重装系统也无法顺利完成。重新买了一块三星的换上,这块就留在我这里了。我自己也尝试过把硬盘重新开卡量产,可是怎么弄都无法开卡成功,如下图:

最近又折腾上了BGA焊接,就想拿这块硬盘出来练练手。把它拆出来看了一下闪存的型号,到百度查。发现这个型号的说明不多,其它有一个坛友的跟我这个型号完全一样,他用IS903做成了U盘,然后我就在数码之家大树的那里买了一个IS903的主控板回来想自己做一个120G的U盘。闪存的型号:GF29F64B08NCMF3  坛友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21723
买回来的U盘主控板,还顺带买了点其它主控板,另外像焊油,热风枪,锡膏,植锡网都分别买了。

新手第一次玩没有经验,焊接USB头就出师不利了。本来这个头子用尖头烙铁把引脚一个个焊接就好了,我却用堆锡拖焊把引脚搞连锡了,怎么弄都弄不开,最后只能用热风枪把USB头给吹下来(因为固定USB头的地方已经焊好了,烙铁拆不下来)。焊接好USB头后,用放大镜检查了一下主控,发现有2个引脚连锡了,然后加了点焊油用热风枪吹吹,结果没吹开反而把主控给吹掉了。后来还是给吹了回去,话说像IS903这个引脚不伸出来的IC应该如何焊接,还请大神指教一下。

U盘主控板弄好后,插上电脑还能正常识别。接下来就是把闪存了,用的是金卡思的868D,温度320   风速4,吹了大概一两分钟轻松拿下闪存,闪存上的锡球还是很完整的。

25元不包邮买的这张植锡网,看中了它能植苹果硬盘,SSD内存,手机EMMC,EMCP,厚度为:0.15。用来给SSD闪存植锡感觉锡珠不够大,是不是因为植锡网厚度太薄的原因,如果改用更厚一点的,是否会好一点,请大神指教,图片借用一下卖家的。

虽然是新手第一次玩植锡,但是因为看了不少高手的植锡视频,心中已经知道个大概了。先用一张纸巾垫着然后把闪存放上去,再用植锡网对准闪存上的点,对好后用手或者用镊子轻轻的压着,然后抹锡膏。锡膏不能太湿也不能太干,刚从罐子里弄出来的锡膏是有点湿的,可用纸巾包一下吸走水份。抹好锡膏后,用块无尘布之类的擦干净后就可以吹了。我用的这个锡膏是中温的,风枪230到240就可以了,吹到锡膏变成锡珠后就可以撤走风枪了,然后等个几秒钟用镊子轻轻的扣下闪存就可以了,闪存弄下来后加点焊油再吹一下,让锡珠更好的回位。整个过程中还是很顺利的,并不像网上其它人说的很难。

植好锡的闪存,看起来锡球有点偏小。

这个主控板的焊盘是没有锡的,由于是第一次玩,也不知道像这样的主控板是不是需要先上锡,还是直接放闪存上去吹就可以了,望知道的高手解答一下。反正我是选择了先上锡,焊盘加点焊油用个刀头烙铁占上锡拖一遍。不知道是这个焊盘不好还是怎么样,拖了几遍都不能把每个点沾上锡,同时拖的过程中还能听到啪啪响,貌似主控板变形了,可能是我的烙铁温度太高了。

这个就是拖了一遍锡的焊盘,中间好像有点鼓起来了。这次吸取了教训,主控板用锡纸包了一下。

把闪存放上去,对好位置后开始的吹。正常情况下,锡珠溶化后是会自动跟焊盘归位的,然后用镊子轻轻的推一下闪存也是归位,就表示焊好了,马上撤走风枪等凉了就可以了。但是我这个吹了两分多钟也推不动(温度240),怕再把主控IC吹爆锡所以就不敢多吹了。

很显示看看左边高了,也不知道是没把锡吹溶化,还是焊盘不平的原因。反正插上电脑在产量工具里是认不到闪存的。反正拆装重吹了几次都没能认到闪存。

把闪存拿下来可以看到有些脚位跟本不没有锡,这个主控板算是被我玩废了。

然后又在论坛的积分商城用M币兑换了两个这种主控板回来,这次的焊盘是有锡的了。

闪存植锡,重新把闪存吹上新的主控板,这次容易多了,吹溶化锡后能看到闪存自动归位,再用镊子轻轻的推一下也会自己回位,然后撤走风枪。

但是,插上电脑产量还是没办法认到闪存,以为有虚焊加了焊油重吹了一次还是一样,后面来闪存换到没有主控IC的那一面就可以正常认到闪存了。到此,以为后面的产量就容易了。。。。。

结果产量出现了如下图的提示,ChipGenius认出的闪存变成了32G的。F6擦除闪存跟F9强力擦除都能正常操作,没有错误提示。就是产量的时候提示95错误,望大神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呀。

以为是又把主控IC吹虚焊了(加起来共吹了4次),然后另外又拿了一块主控板跟闪存,这次轻车熟路的一次过就把闪存吹好,并能成功认到闪存了。但是产量还是出错,错误提示跟第一块的不一样ChipGenius能正常认出64G的,F6擦除闪存跟F9强力擦除也都没有提示错误。

到此,这就是整个U盘的折腾过程,可能写得有点罗嗦,但是实在是没辄了,找不到原因才向各位大神求指教,先感谢了。

网友A:
闪存坏了,JMF的工具就已经提示了,RW错误就是读写错误,而且你认到的ID不对,89开头的应该是intel的,我查了下这个ID,单颗64GB的完整型号是I29F64B08PCME1,综合所述你这个片子是单片8CE颗粒,因为你买的主控板不支持单片8CE或者没贴好还是闪存就已经坏了,能认出ID不代表闪存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代表闪存就没有虚焊、最关键的是被你玩废的写保护板子基本都能单片8CE的,这种植锡网我也有,用了不超过5次就被我剪下来了,会鼓起来,植EMMC EMCP还好,BGA152之类的就是灾难

网友:
我和你差不多,买了三个,折腾好一个,一个需要重新植锡,一个主控位移。收比较笨,从来没玩过风枪,最近一直在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坏了,JMF的工具就已经提示了,RW错误就是读写错误,而且你认到的ID不对,89开头的应该是intel的,我查 ...

感谢回复,难道说2片闪存都坏了?这个闪存的型号我查了百度也没什么资料,但是有一个坛友跟我的一样,也是用写保护板。另外你说我这个植锡网BAG152是灾难是指什么,植出来的珠不够大吗?那应该用什么样的,麻烦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
IS家的主控,这个工具开不出就换个版本的工具,我遇到过好几次了,多换几个版本试试。至于是不是颗粒挂掉了,我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难道说2片闪存都坏了?这个闪存的型号我查了百度也没什么资料,但是有一个坛友跟我的一样,也 ...

太薄,加热的时候钢网容易鼓起来,然后锡珠不够大,太小了,贴了U盘板子,闪存和PCB贴的很紧,如果PCB稍微有点变形,容易脱焊虚焊

网友B:
这个颗粒我折腾过,说下我自己心得:
颗粒一般不会坏,但也不绝对,最好能上测试架先测一下。
BGA问题,主控板我一般不上锡,只芯片植球,焊接时涂焊膏,温度开270左右,板子悬空,风速最小。
最后一个问题,你可能焊反了,就是本来应该在正面的,你焊到背面了。具体可看我发的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071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1606
最后,我杭州的,距离近可以寄来帮你看看,至少我这有测试架可以测试颗粒是否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我折腾过,说下我自己心得:
颗粒一般不会坏,但也不绝对,最好能上测试架先测一下。
BGA问题,主 ...

有测试架的土豪

网友C:
软件版本问题,换个903的量产工具版本也许可以量产
可能量产成功的IS903版本号:V2.10.03.07【V108-02-05081】  V2.11.00.39【V116-00-01101】  V2.11.00.94【V119-00-07241】
试试这三个版本,其中一个也许就能量产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我折腾过,说下我自己心得:
颗粒一般不会坏,但也不绝对,最好能上测试架先测一下。
BGA问题,主 ...

你好,感谢回复。你的2个帖子我都看了,我买的IS903写保护板是ISD903-V2.0  2014-07-01  Designed By Seon   。应该就是你说的S版吧。我贴的是F0的那一面,也就是非主控的那一面,应该没有错吧。另外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植锡网,我现在用的这个植出来的珠好像有点小,焊盘又没有锡,很不好吹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版本问题,换个903的量产工具版本也许可以量产
可能量产成功的IS903版本号:V2.10.03.07【V108-02-0508 ...

感谢回复,我换个版本的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你的2个帖子我都看了,我买的IS903写保护板是ISD903-V2.0  2014-07-01  Designed By Seo ...

我植球是撒球,不是刷锡膏,所以球大小可控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56643

网友:
不上锡的主控应该是库存时间长,有点氧化了,这种轻轻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已经出师了,最难的手工活计已经搞定了!

网友:
一个小小的U盘,软硬件技术点也不少,要慢慢攻克

网友:
过程清晰详细,为你点赞,继续努力

网友(2020-02-02):
用1.26版本的量产工具试试

网友:
芯片没有坏。首先,这个芯片是8ce的,903一般贴法或许能单贴。其实你需要买一个特殊跳线的903主控板,缩ce的,双贴16ce后在系统看到是8ce的,能开128g。
这个我贴过一个,全盘读230写90。这个主控板我有3个,pny原装的。本来想抄板的,但需求不大。

网友:
其实这个盘可以直接开的。不用做优盘。

网友(2022-07-07):
你这典型的草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