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联想电脑12针电源

楼主(2019-06-17):
联想电脑12针电源是商家自定义规格吗????
主板也是12针,,3组12V,,,,4组地线,,,和,绿-灰-紫-兰,,一个空,,,,,

无红色5V线

铝散热那么小,,,要风扇的用途

450V120UF

网友:
品牌机小功率电源基本都这样了,接口专用,而且线少,反正负载也不大

网友:
品牌机都集成的东西多,零部件少,功率够用了,看看笔记本电源这么小,功率也是够的,康舒是大品牌来的,做工不错的

网友:
这个还是定制电源,少了5V和3.3V,但是有-12V比较少见

网友A:
本地联想店打工,现在都是这样  你当地找个普通电源换上去还不行呢,得用个24针的转接线才能用。。  换电源得去售后或者淘宝

网友:
这个电源做的中规中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地联想店打工,现在都是这样  你当地找个普通电源换上去还不行呢,得用个24针的转接线才能用。。  换电源 ...

电源坏了到是可以自己改接线,,剪下坏电源的插口
那主板就麻烦了,,,购买回去DIY可能要急了,,,没12针接口

网友:
联想 再见  哦 不 再也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