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灯珠横流驱动问题,求大神引路指导

楼主(2019-06-17):
RT各路大神们,最近新入了一个L2的头灯。拆开之后发现不是横流驱动,并且低亮档灯泡闪烁(人眼感觉不到,手机相机拍灯光黑线闪烁)。拆开后发现灯泡基板并没有做散热,只是用导热胶和铝制反光杯粘一起了。手痒想学习大神们改下7135恒流驱动。萌新,有些问题搞不太懂,求大神解答:1、我用7135*6横流2.1A,两颗松下的18650(约3400mah),是不是大概只能照明3.2小时?2、这种灯泡基板没有散热结构的,我改了7135*6驱动散热会不会有问题?3、7135*6的驱动芯片要不要做散热啊,这芯片工作的时候会不会很烫?求大神指导,感谢。

网友A:
看着是PWM驱动的啊,怎么就不是恒流了?多大的灯珠啊?要用6颗恒流芯片?

网友B:
大神需要图,神也猜不到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是PWM驱动的啊,怎么就不是恒流了?多大的灯珠啊?要用6颗恒流芯片?

L2灯珠,说是10W。如果是恒流的话,手机下弱光档,灯光规律闪烁是灯泡有问题还是驱动有问题啊……稍后上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需要图,神也猜不到你的问题

图马上来,论坛不让传,等级低了点。

楼主:
左侧三极管上的字母是A1SHB,中间的6脚芯片实在是看不清,好像写着C0P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需要图,神也猜不到你的问题

已上图,大佬,求指导。

网友C:
建议采用直流,横流不好用。由于横流的电子是横着走的,需要的导线面积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L2灯珠,说是10W。如果是恒流的话,手机下弱光档,灯光规律闪烁是灯泡有问题还是驱动有问题啊……稍后上 ...

PWM调光的在低亮度下就是会闪啊,除非改成DC调光,否则没办法。你这个几个灯珠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采用直流,横流不好用。由于横流的电子是横着走的,需要的导线面积比较大。 ...

别吓我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调光的在低亮度下就是会闪啊,除非改成DC调光,否则没办法。你这个几个灯珠的?一个? ...

一个。原来是调光问题。

网友D(2019-09-04):
散热好可以用7135X6,散热不好就X5。X4。灯珠高亮的温度是相当高的,接近化锡温度,手一摸灯珠就掉了。但不至于自己掉下来。

网友E:
不必折腾了,散热不好的实心仓都压不住x6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好可以用7135X6,散热不好就X5。X4。灯珠高亮的温度是相当高的,接近化锡温度,手一摸灯珠就掉了。但不 ...

折腾好了。用了X4的电路,因为后面是空心仓,智能通过铝制反光杯散热。两节18650并联,兼顾亮度和续航,改了轻触开关为常规手电开关。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必折腾了,散热不好的实心仓都压不住x6的温度

是的。X6在手电上试了下,好烫。已经上了X4了,很稳很好用。

网友:
L2真要满功率10瓦运行一般的筒子根本压不住热量。我都想把筒子里灌满油用液冷了,但又影响光路。
所有的LED,大功率对应的就是高热,死结没解。除非上大散热但筒子用起来又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