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晒一下我的剥线钳

楼主(2019-06-17):
今天看坛友说剥线钳,突然想起来,我就随拍一下

楼主:
还有一张苹果数据线剥开图

网友A:
看上去很好用的样子,记得不久前优惠购版块推过一次,因为手上有一个几块钱的普通版本而且很少用,就没有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很好用的样子,记得不久前优惠购版块推过一次,因为手上有一个几块钱的普通版本而且很少用,就没有入 ...

两个必须备一个,各有各的用处,

网友B:
我一直都用的便宜货,几年前朋友那捡的鸭嘴型的剥线钳,高档货还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都用的便宜货,几年前朋友那捡的鸭嘴型的剥线钳,高档货还真没用过 ...

嗯,只要用惯了也就没什么了

网友C:
买过第一款,看起来挺豪华的,用起来不怎么样,又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过第一款,看起来挺豪华的,用起来不怎么样,又退了。

牌子不一样使用感受可能不一样,我这个感觉还行 挺顺手的

网友D:
下面那把我也有, 上面这把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那把我也有, 上面这把没用过,

多功能的不容易剥断线,可以备一个

楼主:
来个清晰图,三剑客 必备

网友E:
借下卖家的图, 用的是化肥厂牌的钳子,  这种用起很方便, 一般的大小线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借下卖家的图, 用的是化肥厂牌的钳子,  这种用起很方便, 一般的大小线通吃.
...

这个没用用过,感觉还可以,纵向剥线比我那个横向剥线好,纵向可以剥很短的线,

网友F:
你中间那个跟我诺菲尔的一样一样的

网友G:
只要用过一次teledyne的stripall剥线钳就对上面所有的免疫了

网友H:
我有个类似的,没多久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中间那个跟我诺菲尔的一样一样的

多功能都长得差不多 可能区别在刀材质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要用过一次teledyne的stripall剥线钳就对上面所有的免疫了

进口的表示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个类似的,没多久就坏了

我的17年买的 还好  应该你的用的频率高

网友:
进口剥线钳其实不比国产贵多少,但stripall的确是非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