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大S slc开卡失败

楼主(2019-06-17):
有个SF1222主控120g固态盘,突然不认盘了,SF1222主控不会开卡,闪存是大s的BGA100球的SLC,用BGA100转152焊在2246en的板子上开卡失败,请教各位大神,是设置问题,还是板子不支持这个闪存

网友A:
总感觉是没短接好,贴之前清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是没短接好,贴之前清空了吗?

谢谢!短接了,试了很多个开卡软件都不行,2246EN开卡要清空吗?

网友:
这货是4KP的吧?虽然2246曾经。。。注意是曾经支持4KP的片子,但是用的ISP和BL和现在都是不一样的,熊猫固件你是找不到的,所以你就别想着开4KP了。。。。

网友B:
试多几个版本,我之前试了几个版本都不行,以为是设置问题,后来又试了几个,就成功了

网友:
老版本改下参数,ok

网友(2019-08-30):
找出毛病了吗?pcb的反面能不能看看

网友C:
楼主,成功了吗?我也是4kp的slc配2246en,也是download isp报错。

网友(2020-12-09):
引用 网友C:
楼主,成功了吗?我也是4kp的slc配2246en,也是download isp报错。

4kp是什么意思

网友:
P是页的意思

4K是字节,4096字节的意思

但2246EN基本都是支持8KP的

网友:
FBMM62B71KDUAAH3,对应PF499

看了对应M62B,看规格书是Page size x8: 4320 bytes (4096 + 224 bytes)。现在的基本都是16K的页大小了

建议贴U盘吧,这种容量没什么可玩的,在SSD上

网友(2021-01-21):
最后开成功了吗?

网友:
当然是不成功了啊 固件不支持

网友(2021-05-19):
引用 网友B:
试多几个版本,我之前试了几个版本都不行,以为是设置问题,后来又试了几个,就成功了 ...

求成功的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