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过期卡皇不如狗?丽台GTX980Ti显卡拆解换硅脂降温

楼主(2019-06-17):
朋友退役下来给我一张丽台的980Ti,拿到手拷机发现温度挺高的,最高87度。想想是好几年的老卡了,硅脂可能老化了,于是拆下来处理下。

跑甜甜圈巨热无比

泰坦皮的公版980TI,信仰爆棚啊

成色还很新,涡轮风扇里面几乎没有灰尘,据说一直都是在无尘机房里跑的。保存的非常好

丽台这个牌子估计只有老玩家才听说过,现在基本只做旗舰和专业卡了

接口这边也贼新

信仰灯!!!!!

背面没背板,不过依旧很新

给核心滤波的黄色钽电容

供电这边的过孔颜色有些不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6+8P供电,满载应该有250w左右,也算个小核弹了

拧下背面所有螺丝,可以拆下泰坦皮,可以看见显存和供电的散热都有照顾到

硅脂有些干了,导热垫也被烤出油了,可见这卡工作时温度不低

总所周知泰坦皮里面是均热板+鳍片的结构,效率比热管高,但是散热规模没有其他非公版那么大,温度确实要高一些

散热鳍片里面干干净净,一点灰尘都没有

擦干净硅脂,可以看见和nVIDIA TITAN X一样的巨大的GM200核心,略删减了一些流处理器,有多达80亿个晶体管,面积达601平方毫米

边长跟一元硬币差不多,确实壮观呀

6颗8Gbit的GDDR5显存,一共6G。

6+2相供电,小的那两相是给显存的。MOS还是用仙童QFN的drmos,去tb查了下,一颗不便宜呀,滤波还是全钽电容,用料真滴猛

供电PWM控制器做成了一个小模块,大的那颗是安森美NCP81174三相pwm控制器,然后三颗小的分别是NCP81162倍相器,把供电相数加倍到6相。

PCIE检流电阻和INA3221电流传感器,检测显卡功率用的,12V滤波用的是固态电容

手上最好的就这mx2硅脂了,应该也比原来的强吧

核心涂上薄薄的一层,泰坦皮原样装回。

装回去,欣赏下信仰灯。

猜下后来的结果.......结果烤鸡只降了一度!!!!

算了起码降了一度,努力也没算白做

最后跑下3dmark,分数也就1070的水准。10系卡提升很大啊,只能说过期旗舰不如狗了,开着250W的暖炉的感觉真不好受!

OVER~谢谢观赏!!!

网友A:
白嫖给人的感觉就是羡慕~~~~

网友B:
80多度的显卡算高么,据说这些货跑到110都能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多度的显卡算高么,据说这些货跑到110都能稳定的...

还不高吗,BIOS里面设定的温度墙就是86度,超过就降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嫖给人的感觉就是羡慕~~~~

白嫖这么好的事谁不想呀,只是稍微便宜点收的而已

网友:
成色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高吗,BIOS里面设定的温度墙就是86度,超过就降频了

想要温度降下来,换散热器吧...

网友:
硅脂涂得真均匀,拷机80多度可以了,毕竟很少会满载的。

网友:
估计是热管里的导热油失效了

网友:
这卡跟驱动有配合的,跑甜甜圈直接低频运行。

网友:
灰为啥这样少?

网友:
支持一下,自己有块INNON3D的冰龙980TI,甜甜圈从来60多度

网友:
丽台?丽台不是用来作图的吗,我还有个丽台410在用

网友C:
这个不一定是钽电容哦,现在有很多铝聚合物电容也长这样的。MX-2性能怎样我不太清楚,反正MX-4是三个月就衰减的很厉害了。

网友:
250W,我用这么多年电脑,最多也就一百多W的吧

网友:
公版卡公版散热

网友:
我的GTX970功耗也不低,150W左右。
不介意外观的话,可以把原来的散热器都拆掉,花200+上个EVGA或者索泰的GTX980ti的5热管双风扇的散热器,这个还是有信仰灯的,温度可以降很多下来

网友:
原厂的硅脂很好的,干了也没什么影响,不是哪种垃圾的干了就近乎失效,网上大把的例子换了硅脂温度不降反升的,我就吃过这样的亏,本来温度用起来玩游戏最高也就七十来度,寻思保养一下吧,拆开清灰换了超频三硅脂,结果温度直接到了八十多,反复多次不行,最后没办法重金买了高端硅脂才安稳,血的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一定是钽电容哦,现在有很多铝聚合物电容也长这样的。MX-2性能怎样我不太清楚,反正MX-4是三个月就衰 ...

这还真全部就是钽电容,KEMET,KO,SANYO的都有,你说的那种是松下SPCAP铝聚合物,微星和华硕用的比较多

网友:
既然都拆开了那就把导热垫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