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钛酸锂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9-06-17):
淘了两块东芝的钛酸锂电池,3Ah的,发现个问题,正极负极间的电压是2.45v,网上说限制充电电压2.7v,放电到1.9v.可是测量正极到外壳是3.57v,负极和外壳通断档是通的,为啥电压不一样?测量负极对外壳有1.122v电压。那么直接用正极和外壳对负载输出会有啥危险么?充电能对正极和外壳间充电么?充电电压应该是多大?

网友:
没用过钛酸锂这高级玩意

网友A:
据说钛酸锂 能量密度低一些,
但是循环寿命和安全性高很多。
寿命长,一致性好。

就是价格高了些,比同容量其他锂电池重了些。

网友:
没有这方面资料
还是按规定来吧,虽然不爆炸不起火,寿命长,充放电电流大,但是能量密度低,价格高。

网友B:
虽然没有权威的资料,但个人认为,外壳和正极的电压不是电池实际电压,负极和外壳通路不是直接连接。不能简单的认为是直通。

不相信你接上大负载就知道区别了,我有16组金属外壳的20A电池,我没试过用外壳当负极使用。并且外壳之间也需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没有权威的资料,但个人认为,外壳和正极的电压不是电池实际电压,负极和外壳通路不是直接连接。不能简 ...

卖家确实说过外壳要绝缘,并且能看到负极触点和外壳也有塑料绝缘片。

网友:
正极:磷酸铁锂、锰酸锂或三元材料、镍锰酸锂。
负极:钛酸锂材料。
隔膜:以碳作负极的锂电池隔膜。
电解液:以碳作负极的锂电池电解液。
电池壳:以碳作负极的锂电池壳。

网友(2020-04-14):
网上资料看,钛酸锂的负极是有电压的,说是可以防止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钛酸锂 能量密度低一些,
但是循环寿命和安全性高很多。
寿命长,一致性好。

和磷酸铁锂相比哪个寿命长呢?

网友:
楼主这个万用表和我外公当年用的是同款诶

网友(2020-08-25):
钛酸锂电池的平台电压是2.3~2.4V,充放电电压范围1.5V~2.7V,不超过2.8V,没有危险;
你买的电池正负极与壳体均没有直接的电连接,铝壳在电解液中有电位,正极和负极在壳体中也有电位,你把正极对壳体的电位减去负极对壳体的电位是不是正好等于电池电压。但是不要用正极和壳体之间充放电,会有相应的电化学反应,导致壳体破损,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