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移动电源

楼主(2019-06-17):
前几天朋友给的不能用的,我发帖主要是给大家看看这个不好开壳,我就是硬来给整断一个螺丝柱,其实没啥用看看就丢了,正确开壳是从面板开,和开手机一样的,面板下面是螺丝,我反正是没想到啊没想到,最后那张就是螺丝住断了的

楼主:
哎!图乱了,没意思

网友A:
虽然是二极管整流升压,和线性充电等早期方案,用料不错。现在的充电宝,很多是多合一单芯片方案,好点的多一个数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二极管整流升压,和线性充电等早期方案,用料不错。现在的充电宝,很多是多合一单芯片方案,好点的多 ...

你这么一说 我又从垃圾桶捡起来 准备空了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么一说 我又从垃圾桶捡起来 准备空了研究研究

这板子用料还是可以的,电池保护板用料4颗8205,不像现在的都只有两颗,还有电量百分比显示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用料还是可以的,电池保护板用料4颗8205,不像现在的都只有两颗,还有电量百分比显示也不错 ...

欢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