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 一级能效空调开拆 看一下1700块的空调到底能效达标了么

楼主(2019-06-17):
前天京东的1699的小米M1 1.5P一级能效变频空调
买了两台 专门拆一台看看到底缩水没

包装看着还行

配的水管比较短 质量一般
但是比五金店卖2块1米那种好点

配的铜管是6跟9的 3米长
用小刀刮开看了全部是纯铜的
某二线大品牌干过两头是铜中间是铝
还有给铝管染颜色这种骚操作
具体哪个品牌自行百度

散热片完美 一点压痕都没有

外机的配件包

铭牌参数

接线端子

有个比较良心的地方
螺丝下面有垫片

电控盒是塑料的

电路板这么装真的好么
当年的某神机cvx几年后主板简直惨

这电路板做工秒一大片一线厂家

外壳铁皮有点薄
没有减震

双排换热器约80CM 40根 约32米

外机风扇是25瓦的 卧龙电机

压缩机是cmcc的

能做压缩机的厂家差距都不大

三花的电子膨胀阀

外机的铜管焊接工艺相当不错
再次鄙视一下某些国产二线品牌

四通阀  盾安的

焊接的挺好

隔音棉看着还行

总结一下:全部采用了符合产品性能的部件 完全对得起这价格 各种零件都来自国内一线大厂  值得购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64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722
论坛的某二线品牌拆机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网友A:
不错,有链接吗朋友?

网友:
这价格很无敌啊,我格力的3级变频的4年前买的时候要3000多呢

网友B:
压缩机是Gmcc的,
这空调不错,做工扎实,用料实在。

网友:
双排铜管有电子阀都比单排铜管还少几个管用毛细管的好

网友:
找哪个厂代工的?

网友:
做工真的很不错!不次于大妈家的格力,有空测下低频下效率如何,我买的时候还没有一级能效。哎

网友C:
不知售后好吗?空调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链接吗朋友?

京东自营 小米米家 一级能效 M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售后好吗?空调值了

长虹代工的,看小米其他家电评论售后还行

楼主:
四川长虹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是Gmcc的,
这空调不错,做工扎实,用料实在。

打字的时候没仔细看

网友D:
不知道怎么测,我怀疑达不到一级能效...

网友:
长虹做的,质量靠谱。这个价格无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怎么测,我怀疑达不到一级能效...

我们普通消费者也只有看看冷媒充注重量 换热器的大小 换热器铜管长度 是否有电子膨胀阀 这些地方来分辨   其他的也只有靠厂家自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长虹代工的,看小米其他家电评论售后还行

我年初的时候本来想买一台的,但是到小米的社区看的时候都是评价售后比较差,就没敢买,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被清理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年初的时候本来想买一台的,但是到小米的社区看的时候都是评价售后比较差,就没敢买,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

哈哈哈哈,坏了我都是打算自己修的,但是看这做个除了电路板在潮湿环境下被腐蚀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之外其他感觉还行,可以自己用绝缘漆喷一下 好像是6年保修

网友:
用料做工都不错,关键还便宜。

网友:
变频空调连接管都是铜管,因为压力比较高。

网友:
这个搅屎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