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热敏电阻当保险丝用吗

楼主(2019-06-17):
设备上用的  (原理图的R1) 好像是当保险丝用的,负载时小型直流电机。东西不是我这里的,朋友厂里设备上的。这东西还能当保险丝用吗。   这个是ptc还是ntc的怎么看呢??

另外这个手也不是我

25°C 时 R 值: 10 Ohms

容差: ±20%
电流 - 稳态(最大值): 6A
不同电流时的 R: 150 mOhms
直径: 0.630(16mm)
引线间距: 0.307(7.80mm)
认可: CSA

网友:
感觉这个一般不都是减小启动时的冲击电流吧

网友:
这个是NTC保护电阻,冷态电阻较大。

网友:
这个是NTC呀 冷态电阻大概20欧

网友:
这个电阻的主要作用不是当保险用
https://wenku.baidu.com/view/443dbec6aa00b52acfc7caf6.html

网友:
这不能当保险丝用。

这是NTC,冷态电阻高,通电发热后会降低电阻,作用是给电路缓冲。

比如开关电源,没有缓冲的话,通电瞬间相当于短路,可以理解为电流无限大,大电容充电会造成二极管损坏,二极管足够大的话,会造成电容损坏等等。

串上一个电阻后,电流就在可控范围内,后期组装电视为了降低成本,经常用一个2.2欧到4.7欧的水泥电阻替代。

网友:
理论学习的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