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中兴ZXD1500改可调遇到一个二极管不知道要不要拆

楼主(2019-06-17):
是ZXD1500 V4.0版本,上面多了这么一个二极管,不知道拆掉会影响什么功能不。。。

网友A:
既然改,你已经了解。我是按人家图改的。4.3版本。还有一个电源,没有心思改了,激情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改,你已经了解。我是按人家图改的。4.3版本。还有一个电源,没有心思改了,激情没了。 ...

那个是2400的4.3版本,我这个是1500,两个电源是不一样的,我这个功率小一些

网友B:
我的1500没有这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1500没有这个二极管

可能版本不一样吧,我的是4.0版本,我等电位器到了装上去试试看。拆掉这个二极管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C:
我也是4.0版的,改的时候没注意你说的二极管,搞完了,一切正常

网友:
有没有大神提示一下1800怎么改?

网友(2021-05-12):
有没有电流不稳跳动的现象?怎么解决

网友(2022-07-14):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4.0版的,改的时候没注意你说的二极管,搞完了,一切正常

我的zxd1500 4.0 按教程改完电压最大只有36.7伏,改的哪里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