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兆信RXN-305D线性电源维修记《检查维修篇》

楼主(2019-06-18):
兆信RXN-305D线性电源维修记《拆机晒机篇》

上篇说了,只简单的测试了一下,就是接负载电压升高,因时间有限,手头上只有电风扇和LED灯测试,这样的测试并不一定准确。维修当天下午,找来纯阻性负载--一根电炉丝,接电源,边调电压边观察,结果发现,电压到了16V左右就上不去了。
线性电源,原理是很简单的,就是基准-取样-反馈-调整-稳压,但实际维修起来也不是轻松的事,这个电源的基准是由另一路绕组整流后先7812预稳压,再经TL4318050等元件提供5V基准电压,还有一路由18V稳压管产生18V负压,它和7812出来的+12V,为反馈放大LM324提供一个不对称的供电电压,取样电路的地与电源输出也不共地,取样的地与输出端相连,所以,各个关键点的电压相互牵连,不太好判断问题所在。
维修电路,最好还是要有原理图,这样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在网搜啊搜,终于找到一个PS305DM的电路图,跟电路板对照分析发现基本一致,可以参考使用。(本来想把电路图的出处和作者标注出来,但下载完成后只顾维修了,再想找原来出处和作者怎么也找不到了。在此感谢原作者的辛勤劳动!)本篇就对照此图,一步一步分析维修。

总图

辅助电源,基准电压

取样电路

在维修之前,一定要先把线路板多角度照几遍

这样当某个线头脱落的时候,好知道在哪焊着

记号

记号

做记号的同时,也好共享给大家

现在主要毛病就是空载正常,不能带载。首先测试了辅助电源的12V5V、负18V都正常,因为空载时调压正常,很平稳,而且与出货坛友交流得知,各个调整电位器都是新换的,所以基本上可以不用考虑取样方面的问题,那就先根据网上的经验走个捷径,先把两个调整管2N3055卸下测量,没发现问题,两个调整管正常,继续查。

这个是温度检测,控制风扇的,超45度风扇转

两个2N3055 电源调整管,测量正常

捷径不通,就老老实实跑电路吧,现在怀疑整流输出部分,测量发现只有27V左右,看来怀疑对了,主电源整流部分,由多个绕组和LM324K1K2两个继电器等组成,根据输出电压,自动调整整流输出,使调整管压差始终不超过20V。由此,重点怀疑两个继电器触点是不是接触不良或不通,(出货坛友也提醒说可能是继电器的问题)但是卸下K1K2测量,并没有发现问题,吸哈正常,触点良好。

K1K2参数

测量没毛病

这也就怪了,这里都正常为什么整流出来只有27V呢?为了减少干扰,确定故障准确位置,把K1K2甩开,直接把绕组最大电压焊在整流输出的大电容上边,再测量调整管2N3055集电极,39V多,整流输出没问题了,但是电源输出还是老样子16V左右,看来还得查下去。

这次怀疑对象成了推动管E3055,测试B20V左右,E16V左右,天呀,BE压差4V左右,至此有点小高兴,这么大的压差,不坏才怪,估计E3055 BE出问题了。三下五除二,立马卸下E3055,然而,高兴得太早了,测E3055正常。(因时间紧,这段没拍照)再查!

两个继电器下边那个就是E3055推动管

跑线路,测量LM324  1脚电压,16V左右,嗯?E3055B20V从哪来的呢?这附近也就三个电阻,R45R46R55D18。难道是限流电路那边过来的20V吗,断开R55,测量E3055B20V还在,这就奇怪了,LM324  1脚还是16V很稳定呀,那这20V从哪来的呢?现在也就R45R46了,先断开R45,再测E3055B极,没电压了,这20V又跑哪去了呀,真是想不通。想不通还得修呀,决定用表笔去短路E3005B极和R45的一端,来实时观察电压变化,看看这个20V到底是怎么来怎么去的,这一碰不要紧,20V没了,30V来了,E3055B极升高到30V了,再观察机器表头,30.0V,这不是电压正常了吗,一直带着负载电炉丝呢。再把R45焊好,正常了!(这里的R45应该为R54,感谢15楼hhxx指出错误

看这电源修的,晕头转向的,怀疑的地方都对,但是测量的结果都没问题,没找到一个坏元件。冷静下来分析,故障所在有两处,一个就是K1K2焊点虚焊,(应该跟触点没关系);另一个就是R45虚焊。(在网上查找电路图的时候,发现很多网友对这个电源的焊功吐槽,)看来虚焊的问题是这个型号电源的通病,重点检查大电流流过的部分。具体到本电源,R45虚焊不太好理解,它的电流并不大呀,为什么也虚焊呢,看来还得说是焊功的事。

电路部分解决了,还有电源开关没修呢。元件堆里找到一个以前修电视用的电源开关,当时买了却没用上,吃灰好多年了,现在英雄有用武之地了,比原装的小了一个量级,原装的是8A/128A的,这个是6A/40A的,但是用这个电源上还是绰绰有余的。

坏开关和座

开关柄断在按钮里边了,好像有胶,用虾牌钻了钻才清理干净

坏开关的样子

元件堆里找到一个替换的

卸开关的时候发现开关座立柱断了

请出神胶,这胶比502强了不知道多少倍,朋友不要对我说粘的不结实,等你试试这胶再说吧。

装上开关,各角度看看

热缩管上阵

焊好,还原过程不拍了。

等这两样到货了,打扮打扮再让它亮个相。

兆信RXN-305D线性电源维修记《美容终结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739

网友:
虚焊。我就说我测试正常的,怎么发出去就不正常了。应该是快递颠簸一阵隐形问题显现出来了,毕竟还是跑了半个中国了。

网友:
以前CRT显示器也一样,动不动就虚焊

主要是工艺问题,没法做多层板,然后板子面积做得巨大,又没有做好底部支撑。长期使用,因为板子没有支撑变形+高温等因素,部分元件就虚焊了,引发各种奇怪问题

现在多层板,还是i机器贴片,很少会有插针穿孔的方式了(连接器除外哈)

网友:
问题蛮多的哈,修得辛苦

网友:
很详细,电压调节电位器能不能改多圈的?

网友A:
R45就是一个负载电阻,应该不会引起这个现象,到16V上不去,应该是切换绕组那边的问题,注意听一下继电器有没有动作,有动作就是继电器触点问题,没有动作就查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5就是一个负载电阻,应该不会引起这个现象,到16V上不去,应该是切换绕组那边的问题,注意听一下继电器有 ...

都直接把39V接在调整管C极了。跟继电器不会再有关系了吧。39V加在调整管C极的时候输出还是16V左右,K1K2根本就不在线路板上了。

网友:
好奇那个胶水,第一次见,跟AB胶相比如何?一般这种塑料件我都是用AB胶,502是脆性的根本不行。你这种其貌不扬的,淘宝搜了下要十几块包邮,这玩意比AB胶还厉害么?

网友:
好吧,这就这样修好。

网友:
谢谢分享,大师维修很细致,哈哈,等牙膏

网友:
能用就是好电源!

网友:
手绘的原理图
这个作者辛苦了

网友:
根据图上的原件值好像到不了30V啊,20K和60k(30k串联)分压只能到15V啊,我的电源上是两个60K串联的

网友:
关于输出电压,运放虚短和虚断,运放二脚的二极管D4实际和电阻R48(122)并联,2脚电位就应该是GND(不是输出负端,是输出正端),电压电位器抽头相对GND的电位在0-5可调,运放3脚电位在稳态也是GND,那么R9上的分压是0-5,R2-3串联R9,所以R2-3串联的分压就是0-30,也就是调压范围为0-30V,R9一端是正压(相对GND),R2-3的另一端是负压(相对GND),中间连接点恰好是GND。

网友:
楼主你是否将R45和R54写错了。R54接B极的。

网友B(2019-07-22):
你好 我的一模一样型号的机子 没有电压 旋钮都不管用 屏幕会显示 请指导VX yinle71723

网友:
很是奇怪的现象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的一模一样型号的机子 没有电压 旋钮都不管用 屏幕会显示 请指导VX yinle71723 ...

首先确定显示部分是不是坏了,再测12V5V-18V三组电压是不是正常,然后测3055C极电压是不是正常,然后测324 1脚电压和E3055B极电压正常不正常。另外,这些碳膜电位器很容易损坏,把它们全部换成新的之后再测电压,这碳膜电位器才几毛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的一模一样型号的机子 没有电压 旋钮都不管用 屏幕会显示 请指导VX yinle71723 ...

我是个菜鸟 买回来几乎没有用过的不知怎么就坏了 显示器正常 输出没有反应 大电容测着只有15V 能否加个微信

网友(2019-09-28):
说句实话,,,用这种电压跨比大的电源,,很担心修着修着突然就失控了跳到50V,到时候哭都哭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