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不懂,谁来看看两种电源哪个好

楼主(2019-06-18):
闲下来,也来拆一回,本人不懂,谁来看看两种电源哪个好

第一个电源及拆解,用在摄像头的电源

第一个电源及拆解,用在摄像头的电源

这是第二个电源,是led灯的电源

这是第二个电源,是led灯的电源

楼主:
第二个电源标的12伏,测量是19伏,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第二个输出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B: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可以,起码输入端还有一个UU9.8的滤波器,另外功率也要比第二个大。

网友:
我喜欢第一个,设计比较正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输出电容是多大的

第二电源电容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可以,起码输入端还有一个UU9.8的滤波器,另外功率也要比第二个大。 ...

第一个电源的电容图片

第一个电源电容图

第一个电源电容图

网友C:
第一个没看到背面,不知道有没有电源IC,第二个看似用的是6脚电源专用集成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没看到背面,不知道有没有电源IC,第二个看似用的是6脚电源专用集成块。 ...

谢谢你的回复,什么都没有

没有元件

没有元件

右边的变压器比左边的大是不是右边的功率比左边的大

右边的变压器比左边的大是不是右边的功率比左边的大
右边的变压器看着比左边的大是不是右边的比左边的功率大,

网友:
右边那个好一点

网友:
第一个是12V2A,第二个是12V1.5A。

网友:
两个都不咋地,都是属于山寨类型的,第一个稍微好一点。长期用不建议用这两个。

网友(2020-07-24):
2个都属于山货来的,都不值得继续玩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