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快速回帖页面上的flash不提示呀

楼主(2019-06-18):
firefox上会询问是否运行flash,
chrome上就没有提示,需要手动去设置!

flash说的是,
快速发帖工具栏里,【添加附件】图标

网友A:
如果没有安装FLASH插件,需要在回复帖上传图片/附件,请点击回帖按钮,或者点击快速回复窗口右上角的“高级模式”,再选择HTML5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安装FLASH插件,需要在回复帖上传图片/附件,请点击回帖按钮,或者点击快速回复窗口右上角的“高级 ...

老哥给下你的联系方式 ;我加下你,有事情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安装FLASH插件,需要在回复帖上传图片/附件,请点击回帖按钮,或者点击快速回复窗口右上角的“高级 ...

我知道高级模式里都正常,
就是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话说为啥没把快速发帖工具栏里的也用js实现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