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富士通s904拆

楼主(2019-06-18):
闲鱼上购买,看中了这款笔记本的夏普屏幕,外观,铝镁合金机身,平时也就浏览网页,看看视频,刷机之类,不玩游戏,对性能要求不高

网友A(2019-11-18):
同款,开启关机充电后 电池一天能掉10%的电,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B:
感觉屏幕的显示效果不错哦

网友C(2020-12-25):
这款真是很容易打开后盖。
今天买了一个CPU风扇,把原来那个拖拉机一般响的换掉了。
又一台好机。

网友:
S904 拆装容易。

网友D:
我也在闲鱼上买过几台富士通的笔记本,说实话感觉真的一般般,背面标签上写的是made in japan,里面pcb上印的是made in china,而且日文键盘的空格键太小打字难受

网友:
我也有一台,缺点外壳比较容易掉漆优点夏普2k屏显示效果很好。板载i5 4300处理器 2g内存一个插槽加了8g共10g内存120g固态,一般凑合够用了

网友E:
我感觉富士通的不错,你风扇和散热鳍片指间的密封胶带是不是撕掉了,哪儿漏风影响散热,用铝箔胶带粘严就行。

网友F:
同款,日文键盘超级不爽,其他问题到没有待机超长,没认真试过待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板载内存??

板载2g,还有一个内存条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开启关机充电后 电池一天能掉10%的电,不知道哪的问题

电池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屏幕的显示效果不错哦

就是看中夏普屏才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闲鱼上买过几台富士通的笔记本,说实话感觉真的一般般,背面标签上写的是made in japan,里面pcb上印 ...

有中文键盘贴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款,日文键盘超级不爽,其他问题到没有待机超长,没认真试过待机时间

我买的闲鱼专门卖2手的,到手键盘已经贴好了中文贴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真是很容易打开后盖。
今天买了一个CPU风扇,把原来那个拖拉机一般响的换掉了。
又一台好机。 ...

我这没异响,不过高负载时散热风扇也挺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富士通的不错,你风扇和散热鳍片指间的密封胶带是不是撕掉了,哪儿漏风影响散热,用铝箔胶带粘严就行 ...

二手买来就这样的,原装不知道是啥样的,我现在又在CPU和散热鳍片间沾了一条散热铜管

网友:
看了帖,终于决定换掉日文键盘,搞了个C壳总成,等空了换

网友:
内部看起来做工很一般

网友(2021-01-24):
这款机器能换cpu吗?如果可以换的话,我刚好有个4712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