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闪迪SanDisk SSD(SDSSDP-128G)拆

楼主(2019-06-18):
闲鱼淘的二手笔记本带的硬盘,看型号应该是闪迪的老版本SSD了,拆开硬盘,里面的内存贴装都和现在的不一样了。网上都说闪迪现在的普速SSD都是大号u盘,这个主控是不是u盘主控,不懂发出来看看      外观               内部           简单测试,这速度

网友A:
看来网上联营和外地等谨慎购买,尽量买电商自营的好点。楼主的固态硬盘,可能是品牌机专供或者山寨贴字,芯片改字样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网上联营和外地等谨慎购买,尽量买电商自营的好点。楼主的固态硬盘,可能是品牌机专供或者山寨贴字,芯 ...

这是正宗闪迪啊,哪里看出来是贴牌的,闪迪主控低端的就这个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网上联营和外地等谨慎购买,尽量买电商自营的好点。楼主的固态硬盘,可能是品牌机专供或者山寨贴字,芯 ...

这绝对是闪迪原装正品,别的厂家还山寨不来闪迪的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宗闪迪啊,哪里看出来是贴牌的,闪迪主控低端的就这个样子了

看来缩水明显,好像镁光和三星的好点。早期的闪迪固态硬盘里面,好几个颗粒和一个主控,电路板占满外壳。

网友:
恭喜你,这就是传说中的使用U盘主控4k数据极渣的辣鸡儿盘

网友(2019-07-31):
我自己做的256GB  3.0优盘速度都比这闪迪的快